5分钟转一次的间歇运动如何实现啊?

楼主(2011-01-21):
5分钟转一次的间歇运动如何实现啊?槽轮、棘轮什么的貌似达不到5分钟啊,这样的传动系统得降几级速呢?大家有好一点的办法吗?

网友:
电气方面控制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棘轮再加气缸,用电气控制

网友:
用步进电机控制,想多久就多久.

网友:
没必要一定用机械的方法来实现某种运动,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比如伺服电机,比如时间继电器。

网友(点评):
对!用时间继电器最简单,成本最低!

网友:
这个就没必要用机构来实现吧

网友:
纯机械变速:先用涡轮蜗杆变速(实现时间的大量延时)再用间隙变速机构。电控变速:延时继电器、PLC、单片机。

网友:
时间精度不是特别高的话,时间继电器加一些机构完全搞定了

网友:
变频器  时间继电器 PLC  等等

网友:
可以用3个时间继电器,单位的洗衣机换向的旋钮坏了,我们就是这样改的,

网友:
不知时间继电器行不行

网友:
液压或者气动,配延时继电器

网友:
“5分钟转一次的间歇运动如何实现啊?槽轮、棘轮什么的貌似达不到5分钟啊,这样的传动系统得降几级速呢?大家有好一点的办法吗? ”
最原始的方法是通过计算得出传动比,就可以实现5分钟转一次的间歇运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比较麻烦啊

网友:
听过增加行程就能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恩,方法确实很多种呢,上面的大侠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方法、。。。

网友:
想想机械表的针,是不是可以用了做参考

网友:
对于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找个旧闹钟,在钟面上安排12个触点,或者通过光电管过桥电控。成本最低,精度较高。

网友:
棘轮再加气缸的方法不错,我看那些煤气发生器的去煤渣的机构就是这样的,每隔一段时间转一小角度。

网友:
还是用电控方式比较好

网友:
要实现5分钟转一次的间歇运动,用机械方式控制结构就非常复杂,不如用电气控制实用简单。

网友:
这种控制有伺服就可以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个时间继电器和气缸就行了或者用接近开关之类的电器元件也行

网友:
用这种器具,听说只要调好水滴的流量,可以精确的微秒的精度。
楼主可以考虑看看。

网友:
机械的话。凸轮是不是也可以实现间歇运?

网友:
机械上比较烦,电气上用时间继电器就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