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A斜翼飞机赏

楼主(2011-01-2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基地里研发斜翼飞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代号AD-1的斜翼飞机就已经进入飞行测试阶段。这款斜翼飞机的机翼可围绕立轴转动而不是与常见飞机一般,只能垂直于机身,因此可以根据飞行速度将机翼设定在最有效的角度。AD-1在低速飞行时机翼保持与机身垂直,但速度增加时将转动,最多可转到60度,以此减少飞行阻力。

网友:
想当牛啊!能有在详细些的数据对比就好多了!哈哈

楼主:
斜翼机左右两半翼为一整体,且可绕机身垂枢轴转动,在原理上它与变后掠翼飞机相似。飞机在起飞、着陆和低速飞行时,机翼与引擎成直角,相当于平直机翼,这时翼展最大,诱导阻力最小,升力系数大,起飞、着陆和低速飞行性能好。飞机以超音速飞行时,机翼可绕枢轴转动60度,这时,一侧机翼前掠,另一侧机翼后掠,都可以推迟激波的产生,从而减小阻力,提高升阻比,降低油耗。

斜翼机与变后掠翼机的区别是,当左半翼处于后掠位置时,右半翼则前掠。机翼在斜翼位置时,整个飞机横截面积沿机身轴的分布较后掠翼飞机均匀,近似于流线体,在降低波阻力方面比后掠翼更为有利。

斜翼机左右半翼连成一体,简化了机翼与机身的连接结构,但是固定刚性较差。此外,在斜置位置上左右半翼不对称,还会由滚轴操纵引起俯仰和偏航运动。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就对斜翼机方案进行了研究。美国也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斜翼机的理论研究,但正式试制还刚刚开始。

斜翼机在结构和气轴特性方面,都比通常的变后掠翼飞机要优越。它的波阻小、噪音小。与后掠翼或三角飞机比较,它的耗油低、航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