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种材料密度?

楼主(2011-01-21):
1.4122和GGG40是什么材料?密度多少?以及EPDM硬质橡胶密度多少?

网友:
        1.4122不锈钢
        化学成分牌号:X39CrMo17-1标准:DIN 17400●特性及应用:X39CrMo17-1不锈钢,德国DIN标准不锈钢。●化学成分:碳 C:0.33~0.43 硅 Si:≤1.00 锰 Mn:≤1.00 磷 P:≤0.045 硫 S:≤0.030 铬 Cr:15.50~17.50 钼 Mo:0.90~1.30镍 Ni:≤1.00  钒 V:—

GGG40 球墨铸铁

网友:
我是个外行,一下资料都是网上找的哈~仅供参考~
--------------------
GGG40对应国内的球铁400-15 (可以参照SMS公司标准)
球墨铸铁
DIN德标牌号
相当于国内的QT400-15
FLENDER的材料就是GGG40

网友:
不锈钢1.4122
这里有份文件,详细的参数(英语版):
http://www.dew-stahl.com/fileadmin/files/dew-stahl.com/documents/Publikationen/Werkstoffdatenblaetter/RSH/1.4122_en.pdf
-----------------
如果单以成分来看,国产的材料只有7Cr17是接近。

网友:
1.4122DIN标准
医疗器械用不锈铸钢 主要化学成份借签%:
C:0.33-0.43 Si:<1.0 Mn:1<1.0 P<0.045 S<0.030 Cr:15.5-17.5 Mo:0.90-1.60

为预硬高硬度镜面模具钢材,出厂是已预硬至HB370--400.高硬度镜面效果佳,放电加工良好,焊接性能及极佳.适用于电蚀及抛光性能好的模具,良好的加工性,加工变形微小,抗疲劳性能相当好。

用途: 1,用于轴类、活塞类零配件等。 2,用于汽车、飞机各种特殊耐磨零配件等

当前价格:         75.00元/公斤

网友:
1.4112 (DIN)
即X90CrMoV18 国内牌号是9Cr18MoV (440B)不锈钢,耐酸耐热蚀
DIN:德国标准化学会
推荐一个淬火工艺1030+-10℃油淬+180℃-220℃回火

欧洲EN10095-1995标准里有。

网友:
EPDM硬质橡胶
---------------
密封条的胶料较多使用耐老化、耐低温、耐水气、耐化学腐蚀,特别是耐臭氧老化的三元乙丙橡胶(EPDM)
乙丙橡胶的密度是较低的一种橡胶,其密度为0.87。
(引用自:百度百科——三元乙丙橡胶:http://baike.baidu.com/view/958894.htm)

网友:
我还在另一个论坛上找到类似的提问&解答:
--------------------
德国材料不锈钢1.4122密度是7.93吧
德国牌号GGG40球铁
EPDM生胶的比重可低至0.86,是目前工业化生产的合成橡胶中比重最小的一种。具体的比重要看牌号、第三单体类型及含量等。
常见EPDM制品中因含有一定成分的填料,因此比重通常大于1

网友:
是7.93吗!!!!!1.4122的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