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铣刀的断屑槽是怎么断屑的?

楼主(2011-01-21):
键槽铣刀的断屑槽,据说作用是用来断屑,即防止出现长卷的铁屑,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断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键槽铣刀及其断屑槽照片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由于切削不对称引起变形,不过我看着个槽不光是断屑作用,本身这种铣刀是断续切削,不会产生长卷的切屑,这个槽可能和群钻上的月牙槽作用相似,就是稳定铣刀不让铣刀摆动及振动,使加工出来的槽精度更高!个人观点欢迎老师们指正!

网友(点评):
群钻上的月牙槽是不是就是分屑槽?

楼主:
图上管他叫“分屑槽”——前后交错,每齿一个,作用应该是断屑。

网友:
这是铣削是断续的咋会出现长卷的铁屑,又不是车削!等高手指点!

网友:
因为铣刀旋转切削刀刃又不是连续性的,刀刃和刀刃中间的那个间隙就会形成断削。不像车削钻销刀刃是一直在工件上工作的会形成卷削。2楼图片上的铣刀刃上开的间歇的槽子应该是防止刀刃吃削面积过大会断刀头的。

网友(点评):
断刀头的观点也不错!

网友:
6#说的有一定道理,此槽可以减少一部分切削力。但估计不全是。等高手!

网友:
感觉和开粗铣刀的作用相似。。。

网友:
我是菜鸟,来此偷学,等待高手们解答问题,呵呵

楼主:
1.大侠们分析的是,原本就是断续切削,怎么会产生长卷屑呢?!
2.恍然大悟,其作用可能是宽度方向上分屑——即原来是一个铣刀刀刃加工后产生一片切屑,现在是一个铣刀刀刃加工后产生两片切屑。如此之后切屑更碎,更易排出,因此更能减少切屑对质量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能否讲讲“开粗铣刀”是怎么回事?其作用是什么?

网友:
槽的作用是一为分屑.改变了切削图形.另一方面槽可稳定刀具防止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