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机床刀具转速怎么计算?

楼主(2011-01-21):
出来工作了,对车床,铣床也做了一年多,但。一直不明白转速(S)是怎么计算出来了,还有F。在网上看了许多公式,感觉越看越糊,请高人给讲讲。谢了!

网友:
首先你要弄清楚转速与线速度的区别。现在很多卖刀具的都说的线速度。搞清楚就懂了撒

网友:
走刀速度f
---------------
车削: 走刀速度指的是刀尖相对于工件在X轴和Z轴的平移速度的矢量和, 通常我们以工件每转一圈时刀具走过的位移来表示。
铣削:走刀速度指的是刀具中心点相对于工件在X、Y和Z轴的移动速度的矢量和。通常以刀具旋转一圈时走过的位移来表示。

网友A:
线速度与转速之间的关系: v =πnd(m/s) 可以直接带入数值计算。
------------------
v代表“线速度”:作圆周运动的质点沿其切线方向的速度,即“圆周速度”
π:常数=3.14
n代表“转速”:每分钟的转数,即“转动的快慢”
d代表“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速度与转速之间的关系: v =πnd(m/s) 可以直接带入数值计算。
------------------
v代表“线速度”:作 ...

都在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车床来说,首先根据你加工工件的材质,加工阶段,及刀片的材质选择切削速度,就是所谓的线速度,它的单位是米/分钟。
用线速度除以工件的周长就可以得到转数就是机床的转速   转/分钟。根据工件材质,加工阶段及刀片材质来选择进给量,一般表中给的数据是每转进给,用每转进给乘以转速可以得到每分钟进给量。

铣床也是相同的算法。只不过是工件的周长换成了刀具的周长。

网友:
基本概念楼上几位都已经回复了,如果大侠还不明白,就需要把问题讲的更具体些。

网友:
刀具材质,工件材质,切削速度,进给量这些都可以从切削手册上查到。

网友:
很简单,F是进给速度跟n无直接关系,刀的转速是由线速度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