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有限元分析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11-01-21):
各位能否建议一下机床的有限元分析用什么软件好?

网友A:
ANSYS比较常用。
我只知道分析港口起重设备的FEM,都用ANSYS。

PS:为啥我们论坛没有ANSYS的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SYS比较常用。
我只知道分析港口起重设备的FEM,都用ANSYS。

有的,CAE板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咱们论坛实在太大啦~俺晕头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