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堆体外圆加工,求助

楼主(2011-01-21):
圆堆体外圆加工。大头直径450。小头直径45。长350。用普车能加工吗?要多大的车床?材料45钢。数量一件。

网友:
普车加工有接刀痕,而且加工表面粗糙度可能达不到设计要求,以上要求不高,普车C6250可加工。建议普车粗加工,CNC-PA500数控精加工。

网友:
算好角度,扳刀架

网友:
普车粗车流量,换数控精车

网友:
一件就不值得了 要是数量多的话 可以做一个靠版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就普车加工吧!

网友:
选用带靠模c6150就行了

网友:
关注中
6 a/ l8 ?/ x0 W  y期待更多的加工方法

网友:
同样···期待更多的加工方法

网友:
如果没有粗糙度的话,就用普车 接刀加工。普车C630加工最加。没有普车C630就选择小普车加工即可。。。。。

网友:
管子螺纹车床加工不用接刀的,因为管子螺纹车床本身有靠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