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平面槽怎么处理能不发震---请教

楼主(2011-01-21):
    昨天做了一种产品。是焊接件不锈钢的。在一个120的平面割5毫米的槽。我分了粗,精车的。粗车槽底留了十丝余量的。后用一把1.5宽的刀精车的。我刀的后角是15度左右的。以前在45平面割平面槽我也是这角度的。但这次怎么处理都有和刀一样宽的震纹的。最后不得以用沙皮打的。转速是60.走刀是F0.05的。我刀装的很短的。所以刀的刚性应该是可以的。是手磨的。YG8的。以前我做的都不错。没开槽的。我知道这与外圆大是有关系的。但还是想知道怎么做能做好的。想请过路的大侠给分析一下原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车余量也少了点吧!

网友:
是不是 精车余量太小了 车起来就不光啊  有震纹啊  你把余量加大试试  再者转速会不会低了点啊

网友:
转速调高点,刀用宽点的,刀中间磨凹进去,再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事一种方法。我做别的试过了的。但在这不是很好用的。谢谢你。这确实是一种方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不少了啊。不锈钢精车有时一般的平面三五丝就够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检查一下车床主轴轴向蹿动,最好在0.015mm以内。请再试一试。

网友:
提高转速应该好一点    还有就是可能进给小了吧....

网友:
不锈钢的没做过,只做过45号钢

网友:
刀可能太锋利了,磨钝点有时就可解决

网友:
楼主最好检查下主轴!是不是主轴的毛病啊?

网友:
后角15度,是不是大了点,改小点试试

网友:
1.5刀好难麽的,厉害!数控床子吧?转速提高,后角8度可以了吧 YG8好像不合适吧 YT会好一点 试试看

网友:
应该从不锈钢的冷作硬化层来考虑。其冷作硬化层为0.15mm。所以进给量要大于0.15.切削速度还是不要太快。

网友:
表面硬化啦,留量太小了.

网友:
刀尖磨成斜的试一试吧

网友:
转速调高点,进及也有点下了,也有可能床子主轴油窜动

网友(2011-05-04):
可以把精车余量留得大一些先用一把小点的扎槽刀扎一跳槽再用你的精车刀加工,应该不会再有震纹,另外转速是不是该稍高一些会比较好

网友:
你看下你粗车到震刀吗?粗车震的话,余量就要大点。转速在高点。

网友(2011-06-17):
精车可以试下用白钢刀 余量再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