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锈钢喷砂后出现白色线纹?急,急

楼主(2011-01-21):
   不锈钢表面经过砂轮加工后,再喷砂会出现白色线纹,但是这种线纹跟砂轮加工方向不一致,请高人指点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
是不是浇注时产生的啊 浇注温度过低 形成纹路的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
发张照片看看,这样便于大家帮助你分析。

网友:
有可能是上一道工序的加工缺陷。如铸造裂纹。锻造裂纹,轧制等等产生缺陷。可以采用磨削检测。我单位的板材,不抛丸还可以,一抛丸什么缺陷都出来啦。

楼主:
上工序就是锻造啊,会不会跟板材有关系啊.

网友:
由于不锈钢的冷却速度较快,所以容易在锻造时产生断裂,开裂,裂纹等缺陷,可以通过眼看和探伤的方法检测。

网友(2012-06-13):
你早喷砂之前没有将表面处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