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圈加工,请教。

楼主(2011-01-22):
这个垫圈怎么加工呢,车床不好做吧,端面3.2,到处都要求公差,虽然公差值比较大,用得着上磨床吗,
那个氧化也不清楚,硬度查了下HRC30-37,请教大侠帮想个工艺

网友:
垫片这个东西 应该产量不少吧

量大就考虑换个材料做冲压件

量小就随便车车吧

网友:
和设计沟通沟通。
倒角也要求精度,可能不合理。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楼主:
这个是国外来的图纸,不好沟通。国外的图纸里这种倒角好像有的是装密封圈的,所以要求高,以前就碰到过类似的,不过不是垫圈罢了
这个垫圈也不是批量件,只做几个

网友:
只做几个车床就可以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3mm车床不好加工吧,而且3.2能达到吗?

网友:
按照ISO2768-M标准,1毫米倒角公差是正负0.2的公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这个车床都不可以加工,我想那么车床也没有可加工的零件啦!看到两个倒角没,外圆是0.5*45°、内孔是1*45°,表面粗糙度3.2,车床加工完全可以达到。你其实是说,这么薄的垫片是很难调面加工,其实你仔细想想,也不不难,很简单,就要看你的工艺方法。2mm的垫片都可以加工。
至于氯化

氯化工艺简介:利用氯、氯化氢、氯化亚砜等有机和无机氯化物进行引入氯原子的反应过程。
典型工艺:
(1)氯气氯化反应:如黄磷与氯气反应生产三氯化磷、乙炔与氯气反应生产1,2-二氯乙烯;
(2)氯化氢氯化反应:如乙炔和氯化氢加成反应生产氯乙烯。
建议加装自动控制系统:超温、超压、泄漏报警和自动切断系统等(关键控制参数:温度、压力、流量、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等)。

网友:
我不明白是刚刚出校门呢!还是平时没有虚心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3mm车床不好加工吧,而且3.2能达到吗?

可以图纸要求。

网友:
个人感觉,这公差值,就算你不标注公差取自由公差,都差不多了。精度实在算不上高,靠这玩意密封??

还有,就一垫片,有必要用这种合金钢吗???

网友:
这个车床加工没问题吧,3.2的粗糙度应该能保证吧

网友:
这种垫片仪表车太好加工了,每月我最少做5万件这种类似的东东。不难,就是烦工序一样少不了!哈哈。

网友:
难度在于夹后变形。?222222

网友:
小批量加工费用0.2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