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滚针推力轴承有大尺寸的吗?

楼主(2011-01-22):
手头有的轴承,
塑料保持架内径是85mm,外径110mm,
滚针直径是4mm。两边还有两个薄钢环。

这个轴承小了点,要找个大点的,
有没有人见过内径在250左右的,
用过的话,请推荐一下。

网友:
你要的是推力轴承
还是推力轴承滚针和保持架组件呢
不过内径250的还真不好找

网友:
去常州找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种简易的推力轴承,
一种塑料做的保持架,中间塞了滚针。
还有两个钢环片在两边。

就是看着这个东西成本低,才想用的。
这种小的才几块钱。
不过我用小了点,所以问问这个东西是不是成系列的,
有没有人知道生产这种产品的厂家吗?

网友:
成系列的应该是  滚针轴承多数在常州  嘉善做的多点  你可以去这些地方找找

楼主(2011-03-26):
找不到这么大的,最大的外径160mm。
自己做吧,中间的保持架开个塑料模,垫片开个五金模,中间的滚针就去批发了

网友:
我们就产你要的产品,但是保持器是铜的。

网友:
这是一种推力圆柱磙子轴承的内组件

网友:
我就是常州的滚针轴承厂家  常规的 最大的应该是AXK160200了,但是你要外径250,问题也不多啊的,非标的,都可以生产。

QQ:472666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