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振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22):
减速电机的轴刚性连接在厚度5毫米的铝盘上,
电机运转时,电机的振动通过轴传递到了铝盘上,
由于铝盘是个很薄的大平面,就变成了扬声器一样,
发出不小的嗡嗡声,让人难以忍受。

减速电机是涡轮蜗杆减速,电机是370的,12v,工作电流200ma,
原先用了一款370电机,振动没这么大,但是扭矩不够,
这款扭矩是够了,但是电机的振动大了很多。

苦思良久,得出如下几个解决方向:
1,加厚铝盘,防止共振。
2,换好点的电机
3,采取隔离电机振动措施。

设计中对铝盘的要求是越薄越好,恨不得能减到2mm,想加厚是不可能的了。

要是能找到一款没什么振动的减速电机,肯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用过二手的洋货马达,确实声音不大,问题是成本限制,现在这个减速电机40圆,已经觉得不便宜了,听说进口的都要几百,用不起。
听说无刷直流电机声音小,但不知道振动的情况怎样,而且一套下来也不便宜,还没找到100以下的无刷直流电机。

由于安装空间的限制,对减速电机的厚度限制很严,现在用的是我找到的最薄的,厚度是24mm。

前两个方向都不太合适,没找到什么具体方法。当然,有人用过什么厚度薄,振动小的涡轮蜗杆减速电机,欢迎推荐。

剩下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隔离振动的电机和噪声产生的铝盘了。

思路就是把电机和减速箱之间由刚性连接改为弹性连接,
用吸振的橡胶做电机的支架,减轻外壳传出的振动,

而对于电机轴传出的振动,想了两种方案,
一种是皮带传动,一种是联轴器。

皮带的加工麻烦,联轴器的不太确定效果。

现在不确定的有几点:
1,就电机和减速箱来说,电机的振动通过外壳和轴传递到减速器,
那么哪部占的比重更多,是不是只要隔离外壳就可以了?
2,皮带是可以隔离振动的(书上说的),那么铝制的联轴器能不能隔离这种电机的振动?
3.象图上那样只装一个轴承,后面的电机通过弹性体固定在连接器上,能不能保证蜗杆与减速箱内涡轮的同轴稳定性,
会不会导致噪音加剧?
4,象这样电机有弹性体支撑,电机轴通过轴承固定,能这样用吗?会不会导致更大的噪音,对电机和轴承的寿命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皮带+铸铁皮带轮减震吸噪的效果应该还可以

网友A:
皮带的方式,把马达安装到铝盘投影以外的地方,减少空气传播振动,另外马达安装的支架上要加防震橡胶垫,那种防震效果好的横向和纵向都有槽那种,MISUMI产的。这样振动可以减轻很多!我们搞精度主轴隔振都是这样的!还有你的马达可以选用转速低一点的马达,改变振动频率,如果要求铝盘有固定的速度就在皮带传动这一级做个变速,这样涡轮箱不用换。还有个传动问题顺序问题,你的铝盘如果要求平稳旋转,应该做个两个轴承支承的轴来连接,马达直接和减速箱体连接后用同步带来带动那个轴连接,不要装在减速箱体上,本身减速箱里也有振动的。

网友:
觉得皮带比较占空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的方式,把马达安装到铝盘投影以外的地方,减少空气传播振动,另外马达安装的支架上要加防震橡胶垫,那 ...

对于空气传播,考虑用隔音棉包裹电机的方式解决,
可能带来的电机散热的问题还没有考虑。

我图中的橡胶减振支撑环就是起一个防振橡胶垫的作用,把电机和减速箱外壳完全分隔,没有金属的刚性连接。
就是不知道这种电机壳体不固定的方式会有什么问题。

铝盘的转速在4转左右,电机是6000转的

铝盘两端是有支撑的,转速低,所以没用轴承,就是装在孔里面。

没有直接从输出轴上接同步带,而是把减速箱和电机间隔离的原因还是安装空间的限制,一个同步带轮的宽度大约要10个毫米了,而且电机的振动还是会通过支架传到铝盘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振动传递是外壳传得多还是从轴上传得多,

如果主要是从轴上传过去的,

那我就不要那个弹性隔离了,直接皮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空气传播,考虑用隔音棉包裹电机的方式解决,
可能带来的电机散热的问题还没有考虑。

马达选的类型不对,最多选用1500R/MIN的4极电机,不要选那么告诉的电机。

网友:
我公司专业生产减速电机, 不知道你们年需要量有多少?电机性能参数?

网友:
联系电话:13634062539

网友:
1、共振可以把铝盘减博,只要 不在同一个固有频率就行。
2、在震源和铝盘之间加隔振,(减少被动震动)
3、先把你需要的铝盘尺寸定下来,在选择电机固有频率,这样就不会产生共振;再次选择振动效果好的电机
4、涡轮蜗杆传动,噪音很大的,需要综合考虑!
如上是本人的愚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现在也没有共振,
主要是电机的振动传到铝盘上,
象鼓一样发出低频的嗡嗡声。

我主要是想切断振动的传递。

网友:
可以把买来的减速机做下现场平衡,同时铝盘的面上可以钻孔就钻几个孔,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D:
在运动传递链中,可以考虑在铝盘前端加一个中间件。中间件选用合适的材料,比如塑料或合适的橡胶。把振动衰减一下。
抛砖引玉,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选的类型不对,最多选用1500R/MIN的4极电机,不要选那么告诉的电机。

这重直流减速电机都是高转速的,
买来的时候配好的,
不知道有没有你说的这种,
但我觉得转速低了里肯定要小,
要想达到同样的力矩,
那可能就要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运动传递链中,可以考虑在铝盘前端加一个中间件。中间件选用合适的材料,比如塑料或合适的橡胶。把振动衰 ...

你的意思是不是做一个弹性的联轴器放在负载端?

可以考虑是一下,

有个问题,

普通的铝制的联轴器有消减负载冲击波动的功能,
但是能消减径向振动的能力吗?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不要把铝盘直接套在输出轴上,而是用一个中间件把二者连接起来。
振动是材料特性和几何形状的共同产物,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E:
我们知道材料本身也是影响发声的一种因素.建议更换材质看看,比如白塞钢之类.更好建议看一下材料金属学不要只看高处不看基础,路不会走何以能飞!电机的速度有时是可以用调速器来调速的,有必要去更换电机吗

网友F:
LZ你的转速多高?
应该是铝盘的振动传递给了电机,铝盘的动平衡不好产生的振动,铝盘做动平衡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每分钟4转的速度不可能产生振动。震源是由电机传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你的转速多高?
应该是铝盘的振动传递给了电机,铝盘的动平衡不好产生的振动,铝盘做动平衡问题就可以解 ...

铝盘转速4转/分,没什么平衡问题

网友:
同步带+尼龙同步轮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铝盘转速4转/分,没什么平衡问题

这麽低的转速就不是平衡问题了。
振动是不是来源于电机与减速机的轴不同轴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知道材料本身也是影响发声的一种因素.建议更换材质看看,比如白塞钢之类.更好建议看一下材料金属学不要只 ...

用铝是考虑整个产品的结构和铸造的方便,
用钢当然好,
但机加工的费用就不得了了。

负载的扭矩和转速确定以后,
那么减速箱的传动比越小,电机轴的扭矩就要越大,
所以如果要把电机转度降低,
减速箱的传动比也要减小,才能保证负载的转速。
但直流电机转速低了力矩也小了,
那么为了保证最终的输出力矩,
就要加大电机的输出扭矩,
也就是说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
铝盘的作用是什么?有哪些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麽低的转速就不是平衡问题了。
振动是不是来源于电机与减速机的轴不同轴造成的?

应该不是,

电机从减速箱上拆下来通电一样振的厉害,

主要是电机的振动

网友(点评):
既然是电机振动,就找到了震源了,应该往电机方面下手,立竿见影些。

网友G:
既然是电机的振动楼主可以检查一下到底是你现在用的这个电机的问题,还是说这一类电机都有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个电机的问题,换个电机看看。如果是这一类电机都是这个毛病的话看一些是轴的振动
还是电机本身的振动。如果是电机整体振动的话可以在电机固定方式上想办法,比如下面垫橡胶之类的吸收振动

网友H:
楼主说空转电机也有震动,那建议将电机拆开,对电机转子进行动平衡校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

电机从减速箱上拆下来通电一样振的厉害,

那就是电机的问题了,换一个不振动的电机正确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空转电机也有震动,那建议将电机拆开,对电机转子进行动平衡校正。

这种小电机3,4块钱一个,
实在是犯不上搞这么有技术难度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电机的振动楼主可以检查一下到底是你现在用的这个电机的问题,还是说这一类电机都有这个问题
如果是 ...

我在一楼贴的几张图,,
说明了电机和变速箱间的安装方式和传动方式,
安装方式是通过弹性体完全隔离两者,
传动方式一个是联轴器,一个是同步带。
同步带安装不便,
联轴器不确定能否吸收电机轴上的径向振动

网友I:
比较稳妥的解决办法是用动平衡较好的电机,从根本上解决震源问题。其次才是用柔性传动机构隔离振动。

网友J:
我觉得在铝盘背面加上一些筋条,增加铝盘的刚性,这样诉话应该有效果!而且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比较稳妥的解决办法是用动平衡较好的电机,从根本上解决震源问题。其次才是用柔性传动机构隔离振动。

说的有道理,

我也一直觉得加了传动会增加系统的复杂程度,
而且这些连接件都是要自己加工,没有现成的买。
生产起来又是一堆的事。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样的电机了。
在北京路上看到的好像都是这样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在铝盘背面加上一些筋条,增加铝盘的刚性,这样诉话应该有效果!而且成本最低!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这一个版本的铝盘上面有环形的槽,
没法做加强筋。

以后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
我建议:
1、楼主的电机转速选择可能过高了。这种小电机1000R/MIN的也挺多。可否考虑。
2、检查下,你铝盘下方的减速机的齿隙情况,是否偏大。
3、能否考虑铝盘的支撑重新设计。让动力用另外的方式输入。
4、在容易产生振动部位增加减震措施。防止共振产生。
仅供参考。继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建议:
1、楼主的电机转速选择可能过高了。这种小电机1000R/MIN的也挺多。可否考虑。
2、检查下,你铝盘 ...

好不容易找到现在这款减速电机,厚度正好,力量还够大。

去问电机生产商能不能解决噪音问题,根本就是爱理不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句:“我们很忙的."

这个没办法,我现在是在做样机,买不了几个,本身又不是什么多大的企业,人家根本不用正眼看的。

只好用能买到的现成货了。

减速箱和电机是配套的,间隙什么的应该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找到现在这款减速电机,厚度正好,力量还够大。

去问电机生产商能不能解决噪音问题,根本就是 ...

多在网上搜一下,也许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
马达和减速箱分搁,不能让它们有刚性连接,还要用转速低点的马达,减小震动,在马达下面装减震垫,这样的话用带传动效果会更好

网友:
减少振动和噪音还可以采用电机-皮带传动-减速器-皮带传动-铝盘,这样隔震效果好了振动和噪音就小了。

楼主:
这两天都在做实验,试验这几种传动方式,看那种效果最好

网友:
铝盘用轴承安装,联轴器采用波纹管的

网友:
我看是减速箱没加机油罢了。

网友:
很复杂呀呵呵呵

网友L:
哈哈,小电机找马步奇的,德昌的都可以
这种减速器上淘宝,东明都可以,

我小电机玩得多,
按描述你这个就是电机的问题了,没你那么夸张的震动问题,有的可以说是静音也不为过
找到相同型号的电机,或相近的电机,就可以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小电机找马步奇的,德昌的都可以
这种减速器上淘宝,东明都可以,

是的,
就是对电机不熟悉,所以才想了这么个复杂的东西来隔离。

网友:
我觉得铝盘本身的刚性不够。应该加设加强筋。

网友:
俺没有什么工程经验,但是根据楼主说的可行的方案,俺依照自己的理解,采用TRIZ当中的阿奇舒勒矛盾矩阵表,对应出的发明创新原理如下:
2、抽取原理:a、从一个物体中抽取产生负面影响的部分或属性;
             b、从一个物体中抽取必要的部分或属性
24、中介物原理:a、使用中介物实现所需动作
             b、临时把原物体与另一个容易去除的物体相结合

27、廉价替代品原理:用便宜的物体代替昂贵的物体,同时降低对某些性能的要求
30、柔性壳体或薄膜原理:使用柔性壳体或薄膜代替通常结构
34、抛弃或再生原理、当物体中的某个元素完成其功能或者变得不再有用时,可采用溶解,蒸发等手段来消除它,活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改变它
35、物理或化学参数改变原理:a、改变系统的物理状态
                        b、改变浓度或者密度
                        c、改变温度或者体积
40、复合材料原理:用复合材料代替均质物质

刚开始学,也不知道对应对了没!给楼主提供点参考吧!

网友:
谬之大也,搞错行了!我弄错了!搞明白再来向同志们报告!

网友:
可以把减速机固定的很死,你看效果如何?

楼主(2011-03-26):
已经解决了,现在电机通过摩擦轮来带动铝盘,摩擦轮可以一定程度上吸收电机振动

网友:
铝盘上加支撑筋是否可以减小振动?能不能加筋?

网友(2012-08-09):
铝盘本身的刚性不够。应该加设加强筋。

网友(2012-09-20):
楼主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1、采用带传动,阻断电机震动传递到铝盘上;
2、对铝盘进行修改,以减弱其扩音喇叭的作用;
另外建议你用两个轴承,一个的话,运动同样会产生噪音,也不十分稳定。

网友(2013-07-10):
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2014-02-27):
电机的振动能传到齿轮箱出轴,有几种可能:1、这个电机的动平衡校的不好,不平衡量很大;2、电机出轴弯曲,导致与齿轮配合不好,产生振动;3、电机与齿轮箱的配合安装不好,造成电机与齿轮箱之间产生振动;解决这三个问题,1、选择好的电机,电机做得好,振动是不会出现的;如果你这电机的功率不大,可以选择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内置,价钱不会很贵,100以内是绝对可以买到的。但这振动没多大关系,只能说用直流无刷电机,噪音会小很多,寿命长很多。主要还是刚才说那几种可能,分析一下,应该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