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X2.5X0.02)mm的钢片单个出料的问题

楼主(2011-01-22):
     现有一方案必须要用到(2.5X2.5X0.02)mm的钢片,委托方给不了卷材,只有批量单件,用什么方法可以单个出料排列不重叠?大侠们支支招招

网友:
振动排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振动盘和直振吗?工件太轻小气流就会吹走,怎么防止重叠呢?大侠明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供零件给振动盘厂家,厂家会根据你的要求制作出适合你要求的振动盘。

网友:
对于薄片类的零件,要看你怎么取料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一分钟要出多少料,排列是否是整齐的。能不能用凸轮,或是磁力来吸取。

网友:
负压吸料        建议试试

楼主(2011-03-27):
现在来料提供卷材,厚度和宽度不变(0.02X2.5)mm.需要剪切成长3mm的单件自动出料,初步设想用步进马达带动滚轮传送,然后汽缸剪切真空吸嘴吸取出料,考虑到材料尺寸小的特殊性不知可行性如何.DX们提提意见出出注意

网友:
什么,没听错吧?0.02的钢片?透明吗?

楼主:
是的,0.02个厚,不透明的

网友:
0.02单个排料估计很困难,振动盘就不要考虑了。带料的话应应该是可以做的,吸嘴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塞尺就有0.02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方案是用马达做主动力,滚轮传动料带走一想要的长度,前端切断.考虑的是料带太窄(2.5mm),与滚轮接触面小传动会不会失效;切断部会起毛边传动时可能挂到后拱起,所以没很大把握,

网友:
带料如13楼所述是个不错的想法,值得借鉴!

网友:
去看看 冲床的送料方式,应该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