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22):
各位大侠,在下遇到一个问题:用普通端面铣刀铣去注塑件的水口(PC料),大量,间隙工作,铣刀磨损后,切削力增大,切除的塑料就变成了热熔状,沿着铣刀的螺旋槽上升,然后堆积在一起。做出的零件也不合格。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指点一二...................

网友:
从“铣刀磨损后,切削力增大,切除的塑料就变成了热熔状"看,是切削力大导致发热太大。
那你就把刀弄好点,或者进给量小点,或者其它,总之把发热量减小不就行了。

网友:
磨刀,刀磨好了,问题就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飞利浦代工厂用的,根本不做任何维护,不好用就把机器拉到一边,等我公司人去维修。有时一把刀用了2个月,问题就产生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违背客观规律,天会佑乎?!

网友:
刀具切削力大导致发热太大。可以加冷却水冷却啊,

网友:
可以从刀具的材料方面考虑一下,换种刀具试试
或者从冷却方面入手,如果加冷却液不方便的话可以用风冷啊,加个气管吹气

网友(点评):
已经设置了吹气冷却,用何种刀具、刀具用什么材料的呢?

网友:
这情况我以前遇到过。
转速降低就可以了。

楼主:
社区真不错,这么偏的问题,都能得到专业的解答,感谢!

网友:
把刀磨好点,或者进给量在减小点,加点切削液。还有转速问题‘转速太慢吧会有刀痕,太快了对刀刃磨损太快,自己调试一下啊’

网友:
塑料的材质?知道热熔点么?确定了那个点就只要保证加工中最大的加工温度低于此就好了。还有我很奇怪的,注塑件的水口要机加工?那这个工件多大的?有几百千克么?我看到过的塑料托盘三十多公斤都只是拿锯子去的水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飞利浦代工的,人家不差钱的

网友:
加工塑料一定要冷却啊!刀具要锋利,后角可以大一点!切削速度要合理!速度过高将导致冷却液无法加到切削区域就被甩开啦,可以吹气,我这加工中心加工塑料就着过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