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割和气爆以及电焊温度有多高?

楼主(2011-01-22):
气割和气爆以及电焊在施工过程中的温度多高呀?

网友:
电焊温度是2400-2600,至于气割温度可能要低一些,具体还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气割都是金属燃烧吹渣完成的,所以达到燃点就可以,一般金属的燃点低于熔点,气割温度一般在1000°-1500°
气刨温度一般在6000°-7000°
手工电弧焊时,焊点温度一般在3500°-4200°左右,埋弧自动焊在8000-9000°,电渣焊在20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