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运动仿真—曲线在曲线上运动,请教

楼主(2011-01-22):
这是我画的机构简图,不知有没方法使轮在曲线上运动,曲线不动?
我尝试过用齿轮齿条,但失败了
急求解决方法!

网友:
UG有强大的二次开发功能,只要你能给出曲线的准确方程式,通过OpenGrip编程可以实现轮在曲线上运动,只是有点麻烦,需要你学习这门编程语言。

楼主:
哦,这样啊~请问“UG的二次开发”是否经常用到?在什么地方要用到二次开发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已经很少用到UG了,更不用说二次开发了。
UG的运动仿真应该可以实习楼主的要求的,不过我还没有做过UG的运动仿真。
如果只是要一个演示,大可以用Flash或3DMax实现,上手也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点在线上副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07):
是的这个可以用点在线上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