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加高车床和车床研磨器 ,个体小企业不要见笑哦

楼主(2011-01-22):
加高120mm的ca6140牡丹江产1m车床98年的主轴还是3支撑的轴承 感觉最大的好处就是加工450mm-500mm左右的长轴 在中溜板上面来回跑没问题 比30强

加高的刀台 为了减轻重量在后面钻了个大窟窿呵呵

加高的尾座 看到是两个调节螺栓吧 把原尾座的功能都移到上面了 下面的螺栓可以左右调节 上面的是平行调节

这个是主轴箱和床身加高了 看到锁紧和调节主轴箱的4个孔了吧 和尾座一样 都移到上面了

这个就是关键的挂轮了 我是多增加了一个辅组挂轮是在加高的铸铁版上装的  当时想把辅助加大 感觉很费事 就想到这个办法  师傅们也许会问 这样走刀不都反了吗 是的现在光杠 丝杠都是反的 140车床有个调正反走刀的手柄吧 我把它挂到反走刀上  呵呵 问题解决了 所有加高的垫铁都是铸铁件 回火处理了 在平磨上磨到等高
最后调试完 可以说全部达到标准 装卡50mm的园料 在距离卡盘150mm的地方切断 没感觉到震动 加工700mm长40mm粗的轴没稍 没震动 主轴镗孔80mm 1丝稍 很满意 呵呵

这个就是研磨器了 研磨器我质询几个厂家价格3000元左右 在网上看的图片感觉也没什么啊 就动手做了一个

用了一个刀台做底座 省了不少事  电机当时也没有合适的 有个2.2KW4级滚子的就将就用了转速我也没算也不会算 呵呵磨工件感觉还够用  以后在换2级的  简易的不要见笑哦

这个是在倒角 电镀完 有毛刺 克胶圈  我用它磨过一个平顶钻头 很好用 呵呵
完成了好累 其实还有很多 设备被我改动了感觉效率是提高了很多  希望大家多点评 不要骂人哦

网友(点评):
机床整体加高在尾座上最好有单独的固定螺丝,可以使尾座有更好的稳定性,中托板上的垫块最好再做一个倾斜的,能加大加工范围。如果不做倾斜的,中托板向后行走距离会受限。仅供参考。

网友:
,师傅真的好牛X,都改成专机了

网友:
哥们,牛,建议你把砂轮再改成个旋风刀盘,可以当旋风铣加工丝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想法 需要的时候 我试一下 感谢你的好主意

网友:
呵呵,真的很不错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过刀台要可以摆动来调螺旋升角,如果加工大螺杆还要搞个小马达加减速机来降低主轴转速,你这台床子最低转速10转/分还有点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现在刀台是活的 定位销都在里面  小托板是可以转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指在竖直平面内摆动角度,你说的好象是水平面

网友:
磨头的皮带最好选用平皮带,三角带运转时存在一定的冲击会产生振纹,皮带轮选用钢件或铝件自已车,以保证动平衡.尽量不用铸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皮带轮是铸件的 砂轮和皮带轮都是锥度配合的 磨内孔的是平的皮带 需要换一下

网友:
LZ改的东西简单实用,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敬佩您,这种模具能加工出6级的光洁度码?砂轮与工件之间的脉动你是怎么解决的?请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皮带应该用同步带,设计不错,我也有这样的机子,不过我一直想加高,还没开始,所以就没弄!看到你的力作,真是太高兴了…………我想请问,您的床子加高后,是如何调整床头箱跟尾座的?

网友:
呵呵,我的是干磨的,还有吸尘装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把我改的那台也传上来。加工直径和长度都不错,但改装的机床精度、刚性都会下降。

网友:
回复 楼主:

挂轮架部位曾加的大齿轮改成和第一个齿轮相同的两个齿轮,这样就不用挂反走刀了,原机床参数性能不变,还可车普通公制螺纹等。仅共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我要说一下床头箱上加高的垫铁和长身原配的是一个比例的 也就是一样的 锁紧床头箱的螺栓也不是直接拧在加高垫铁上的 加高垫铁我是钻的通孔 要比原配的大3-5mm   然后在垫铁上斜对角钻2个和床身固定的螺丝孔  在另一个斜对角钻两个下锥销的孔 加工两根两面螺纹的螺栓 拧在床身原和床头箱锁紧的位置上( 算好高度放上床头箱 正好能背个帽 )把垫铁放在床身上找两个压板 放在螺栓处 准备压紧  在刀台上压一个长度能长出床头箱的方钢   用磁力表做测量 床身侧面和床头箱锁紧的高出来的两个台  知道数值后 在测量垫铁上的台 保证和床身的一致 然后锁紧压板  在钻床身上的锥销和锁紧垫铁孔 最后打上锥销和锁紧垫铁取下压板 把床头箱 放上 先拧紧侧面的两个台的螺栓 在背上床头箱前面的帽和后面的压板 完成 我这么做觉得很麻烦 但完全可以保证和原配的一样  别看我说的很容易 我的车间连吊车都没有 师傅们 可以想象床头箱是怎么拆卸和安装上去的 我这么说不知道你能明白不 如果不明白 你在问吧 我尽量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也可以 公制 英制 螺纹 我都试过了 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就是刀台那个地方重了点  怕床身磨损太快  还有中溜班丝杠我也换成 150的丝杠了 这样加工直径还能大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你加的齿轮和下面咬合的齿轮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床头箱摆正了 尾座就好弄了 先找尾座自身的偏摆度 (这个你应该会把 我加高的尾座下面的调节螺栓就是调节左右偏摆的 在尾座底面前后还加一个锁紧螺栓和固定转轴 调好后锁紧 防止以后在变动)在用验棒和主轴对顶 调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   第2个第3个辅助齿轮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的思维极具创新,很有价值。

网友:
很好很强大.长见识了.

网友:
很有创新精神.顶一下!

网友:
仔细看过,真的不错
这种研磨器没用过,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 精度吗 我还真没试过 因为我的厂子有磨床  不过我用它磨钻头 定心了 台阶钻了 平顶钻 弧钻  还用它修磨卡盘爪 效果还是不错的 要是磨工件的话 估计滑6-滑7 还是应该能达到的

网友:
不错,挺实用的改造。前几年到临清参观,加工轴承工装的老板就是用得这样的改造车床。

网友:
确实 不错   长见识 了

网友:
楼主真牛!有创意!学习啦!

网友F:
这个要顶,楼主做得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顶,楼主做得很好的。

光顶 也不说给加 威望 呵呵

网友:
楼主很强悍啊!
支持这样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支持

网友:
好小厂就是要有这种精神。

网友:
精度如何保证呢,

网友:
改装的机床精度、刚性都会下降。

楼主:
如果大家都出来 创业 都会向我这么干吗

网友:
好想法 需要的时候 我试一下 感谢你的好主意

网友:
没错,我也是小厂,和你一样也常常改改设备,很实用,你做的很不错了

网友:
领教了,有想法没实践.

网友(2011-02-27):
参观中,仰慕高手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久的将来 你会比我厉害的 呵呵

网友:
这就劳动人民的智慧,但这样也改变了机床得切削指标.头重脚轻,重切削时会震动.

网友:
不错啊。。自己弄得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觉很平稳

网友J(2011-12-11):
引用 楼主:
如果大家都出来 创业 都会向我这么干吗

不错。我正想做一个。不知道侵权吗?朋友是哪个地方的人哪

网友:
不错的,很好,搞机械的就是要多动手,多动脑。我看过北京机床维修的评论,我觉得他说得更有道理。他的水平可能更好。经验更丰富。

网友:
高手啊       膜拜中!

网友:
机床不够用的情况下,只有想办法改!

网友:
楼主根据自己加工产品结构,把机床改制,大大提高了机床的加工范围,很不错,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我正想做一个。不知道侵权吗?朋友是哪个地方的人哪

俺是 东北人哦

网友(2012-04-10):
砂轮滚筒中间的两个螺丝什么作用?砂轮和滚筒中间是两个套吗?

网友(2012-05-17):
做的挺好的,适用最为先。

网友:
我想把我们厂的CAK5085NJ数控车主轴加高60,好加吗?我拆开看看,感觉挺复杂

网友:
这个我用过,是砂轮修砂轮。

网友:
把砂轮换成抛光轮还可以抛光。

网友:
大侠真有才,30车床加高车一米工件见多了,头一次见加高140的。还有你的磨头做的不错,以前我也想做一个,后来直接买了台外圆磨床也没做成

网友:
简易而不简单   两年前我师父有过这个提议和想法  只是没具体实现   今天  在这看到他想象中的东西了

网友(2012-06-17):
我好奇的是哪个研磨机。自己也想做一个  看图片中的应该局限性很大 只能磨薄壁钻吧?

网友:
我还想看看其他改装设备呢

网友:
牛人,在此又见同样的牛人,改得比我隔壁厂的还漂亮.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真的很不错哦

网友:
太牛了。车床改磨床,怎么改啊

网友(2012-07-23):
楼主太厉害了!!见识了!!谢谢!!

网友:
    好想法、开阔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