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齿面齿宽可以大于分度圆直径吗

楼主(2011-01-22):
比如齿宽160,分度圆直径150

网友:
可以啊 齿宽和中心距相关 一般硬齿面齿宽b=0.35a  太小强度不够 太大载荷分布不均匀性影响更大 强度得不到明显的提高 如果对齿轮修行的话 齿宽系数可以适当的提高

网友:
应该可以吧。呵呵,没遇到过这样的齿轮

网友:
2楼正解,所以不是表面上的齿宽越大,强度就会越好

网友:
关键是看你做什么用?如果是以传递扭矩,要求强度为主,那是不行的,原因如2楼所述。如果你不是以强度设计为主,还是可以采用的。比如设计某些机构或是调整机构时用到,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真的学到东西了/ `! j' s% P! F- P* i
以前真没去想这种问题

网友:
有时齿宽太大,又是悬臂安装的话,齿向载荷分布系数KHβ会很大,使齿面接触应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