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运转时停转,用手拨一拨风叶又能转,紧急求救!

楼主(2011-01-22):
变频电机运转时停转,用手拨一拨风叶又能转,是什么原因?怎么排除故障?急求高手。
http://www.tudou.com/v/BaRercgJaYg/v.swf

视频地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aRercgJaYg/

网友:
应该是轴承的问题吧   给加点油看看能改善不   不行就换轴承

网友:
里面铁粉太多 锈了。。拆开吹下。

网友A:
电机定转子气隙不均匀会产生此情况

楼主:
这是台卸料电机,负荷并不大,转速也不高,用手拨风叶时很轻松,没有卡阻现象,耳听轴承没有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定转子气隙不均匀会产生此情况

除了这个原因,变频器是否会存在故障?

网友A:
如果是生产线上,应该有备机,换一台,故障电机检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生产线上,应该有备机,换一台,故障电机检修一下

谢谢您!遗憾的是生产不能停顿。

网友:
1.     4楼所说。
2变频器频率调得太低。

网友:
转矩不够,变频器的频率和电压要恰当匹配.

网友:
是不是变频器输出少一相啊,或一相接触不良的,打开后盖。三线测一下电压不就知道是电气故障还是电机的机械故障了。

网友:
缺相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用表量量电机接线盒里三相是否平横。

网友:
检测变频器1  三相输出电压是否相同;
          2 是否输出频率过低使电机的输出扭矩不足;
          3 用频率计检测三相输出频率是否一致或用示波器检测相间相续和频率等是否正常(可能输出模块部分损坏);
检测电机三相电阻是否一致,排除断线和虚接。

网友:
带编码器吗?用排除法试验一下.

楼主:
电压前期已经检查过,基本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