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圆弧面的加强筋?

楼主(2011-01-22):
SW08--画圆柱体外圆顶点到底面加强筋时,老是提示不相交叉,请问要如何画圆弧面的加强筋!!!

网友A:
你是要给圆柱体和底板之间加筋吗?先过圆柱体中心添加一个基准面,在基准面上画直线,直线一端与圆柱体外表面重合,另一端与底板上表面重合,之后生成筋特征,应该是可以的,我试过了。除非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

楼主:
做矩形的加强筋,这种方法可以,但做圆柱的不行,因为在过中心基准面做的直线,用筋命令不管是做一侧还是双侧它不与实体相交,但我有一点疑问的是,当我画的线的顶点不在圆柱体面的最高点时却又能做出来,真不知是怎么回事,期望高手指教,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也没吃透它。

网友(2011-02-25):
我用这样的方法有时能画好,有时就话不好。还请高手多指点指点啊!

网友:
建立基准面,草图拉伸至面就好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在圆柱外面做个基准面,拉伸到实体好了!有很多方法的,不一定掉在一棵树上。

网友:
楼主碰到的问题可能是草图截面刚好在与实体相交的位置,厚度为0,软件没法计算了!这种问题常有!换个画法就可以!

网友:
学习中!要是都有图片解说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值得一问,更值得学习

网友:
花筋的草图的时候端点往里拐一段就行了,像图中那样。

网友(点评):
不错,虽然不了解,不过很好用

网友(2011-11-09):
呵呵——学习中——换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3-09):
出现无法相交是因为你使用的默认自动捕捉边线端点,  可以将视图放大后再往里面一下,不要正好相交!

网友:
这种画法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怎么。。。。。。

网友:
大侠们的头片这样做成动画的。。。。

网友:
刚刚实践过了,sw2010里有“筋”绘制命令的,就是绘制的时候要设置好,另外,楼上几位说的,画草图时,筋的线往圆柱体内延伸一段也是大可不必的。。。。
附图说明:

网友(点评):
你怎么画出来的啊 我怎么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B(2012-09-05):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给圆柱体和底板之间加筋吗?先过圆柱体中心添加一个基准面,在基准面上画直线,直线一端与圆柱体外表 ...

按照你说的做。是不行的啊

网友(点评):
现在会画了吗 我跟你一样还是不行

网友:
23楼貌似可以哦,待会试下看看

网友:
没有这么复杂吧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说的做。是不行的啊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你会画了么?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