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1-01-22):
数控车床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区别,哪个是机床本身固有的,那个可以通过系统调整。

楼主:
谢谢高手指教哈,

网友:
定位精度 是机床本身就有的吧  重复定位 是可以通过系统补偿的 吧

网友:
1.我的理解,一旦机床做完,这两个精度就都是固有的了。
2.定位精度:就是实际到达的位置与你想要的位置之间的差值。
3.重复定位精度:就是多次的实际到达的位置的差值的绝对值。

网友:
其实机床做完之后 这两项最优化值是固定的 但是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极限之内调节的 往最好的方向调节

网友:
好像可以通过数控系统内部进行补偿,如螺距补偿。

楼主:
“好像可以通过数控系统内部进行补偿,如螺距补偿。 ”
我理解是定位精度是机床固有的,和材料变形,环境温度变化等有关。重复定位精度:就是多次的实际到达的位置的差值的绝对值,可以用系统弥补的参数

网友:
定位精度可以通过系统参数补偿,如螺距补偿。
重复定位精度就麻烦了~但是一般来说与丝杠的预拉伸度(有没有拉紧),丝杠锁紧母(可能没有紧到位),以及镶条的接触好坏有关。

楼主:
谢谢这位大师,

楼主:
普通车床的消除反向间隙,是修复定位精度,还是修复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1.我的理解,一旦机床做完,这两个精度就都是固有的了。
2.定位精度:就是实际到达的位置与你想要的位置之间的差值。
3.重复定位精度:就是多次的实际到达的位置的差值的绝对值。
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我想说的是定位精度想通过系统调整好像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加入定位精度较大:
1,可以检查驱动器扭矩调整是否合适
2,检查机床传动丝杠轴向传动精度和丝杠丝母之间间隙值是否得当
3,检查溜板斜铁间隙值是否合适
重复定位精度想通过系统调整除排除刀具磨损以外,好像是不能调整的

网友A:
我个人理解定位精度的好坏取决于你的机床是全闭环还是半闭环,全闭环的机床位置检测装置是光栅尺或磁栅尺,他是直接装在机床移动部件上的,检测数据返回系统后生成脉冲从而调整机床的定位。半闭环的机床位置检测回馈装置一般是检测驱动电机转角,这就增加了误差。还有就是机床单个脉冲当量的大小对定位也有影响。至于丝杠间隙和丝杠预紧等机械部分对半闭环机床影响较大,对全闭环的机床影响不大!
重复定位精度也不难理解就用千分表就可以测出,比如将机床Z轴从0零移动到-100,然后将表固定好测头放在Z轴的某一位置,表调零,Z回零,然后Z再走到-100,依次循环,每次的的误差就是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
这两个精度几乎所有的厂家出厂时都能保证,百分之90以上一年以上精度走一半。

网友(2011-08-11):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定位精度的好坏取决于你的机床是全闭环还是半闭环,全闭环的机床位置检测装置是光栅尺或磁栅尺, ...

在安装调试时定位和重复都是在半闭环状态下检查,全闭环光栅尺工作,走不到位的话会强行到位的。而且,用表打出来的只能作为参考,不管是百分表还是千分表,准确的还是要上激光干涉仪。

网友:
要了解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先找以下几个标准看看:
德国标准VDI/DGQ3441,最严格的标准,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定义和检验;
国际标准ISO230.2,也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但在重复定位精度上与德国标准稍有不同;
日本标准JISB 6336,用一次检验的最大最小值之差作为定位精度误差,所以也叫代数极差法:
我国标准GB/T17421.2,等同于国际标准ISO230.2。
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实现,基础还是传动元件如滚珠丝杠或齿轮齿条等的精度,越是高精度的机床对传动部件精度要求越严格,除此之外高精度机床还需要采用闭环的方式补偿传动误差,还要想办法消除整个系统中热量、刚性、应力稳定性对精度造成的影响,还要对使用环境有严格要求。
至于补偿,在开环系统中,定位精度可以通过数控系统做一定的补偿,但必须先测出传动部件在每段的误差值,非常麻烦,较少使用;对反向间隙形成的重复定位精度误差也可作一定的补偿,并且方法较简单,使用广泛。在闭环系统中,两者均可容易的实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