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等距螺伞装机实测基本通过11000rpm声音测试

楼主(2011-01-23):
根据3D模型:

along2004386CNC加工出大、小轮:

装机运转。注意,小轮转速为11000rpm:

网友:
见识了,佩服!
另外,如可以,想知道工具里轴承的布置。

网友A:
感觉齿面的光洁度不理想,长时间运行,能行吗?

网友B:
打磨机里的齿轮粉末冶金的不少  你这个切削的算是比较上档次的了

网友C:
堪称艺术品!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找到了一个型号的爆炸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齿面的光洁度不理想,长时间运行,能行吗?

时间紧,刀路没有细调。
做电极时,会仔细雕刻,并且在刀具选择上很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机里的齿轮粉末冶金的不少  你这个切削的算是比较上档次的了

就是为了把小轮也做成粉末冶金齿轮,才开发此种等距螺伞3D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堪称艺术品!顶一下!

谈不上艺术品,试验品而已。
重要的是,齿形考究。

网友:
高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E:
楼主,俺感兴趣的是里面轴承的配合公差
前几天有个哥们设计的12000转的系统,轴承配合大家讨论了半天也不知道最后是什么结果
能不能把你的轴承配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俺感兴趣的是里面轴承的配合公差
前几天有个哥们设计的12000转的系统,轴承配合大家讨论了半天也不知 ...

11000rpm是小轮,直接跟电机轴连接。
电机轴承一般都是向心球轴承。端面力靠垫片化解。
还有,我对角磨机结构也不熟悉。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俺感兴趣的是里面轴承的配合公差
前几天有个哥们设计的12000转的系统,轴承配合大家讨论了半天也不知 ...

那个120000转速 主要是有精度要求的,而且尺寸比打磨机轴承大,所以线速度不可同日而语

打磨机的轴不到10毫米,用的是一般的深沟球。

但是转速高,要用正品,山寨货顶不住。

网友(点评):
大侠失误了,12W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马达厂选轴承,估计不敢山寨。

网友(点评):
给采购足够的回扣 牛屎他也敢当轴承买回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11000rpm是小轮,直接跟电机轴连接。
电机轴承一般都是向心球轴承。端面力靠垫片化解。
还有,我对角磨 ...

   目成兄弟,电机的主轴轴承应该都是深滚沟轴承吧,我看这个角磨机的零件清单里也全部是深滚沟轴承。还有一件事情请教你,你这个伞齿轮以前我这里叫等高伞齿的,学名到底应该叫等距还是等高?还有这些等高伞齿到底和渐开线的使用上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因为等高直伞齿听说可以在滚齿机上加附件加工,而渐开线的小模数伞齿轮基本是靠仿形铣分度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成兄弟,电机的主轴轴承应该都是深滚沟轴承吧,我看这个角磨机的零件清单里也全部是深滚沟轴承。还有 ...

追风大虾说得对,应该是深滚沟轴承。

不敢说请教啥的!
这个不是等高齿。等高齿,说的是大端到小端,齿高不变。
等高齿和收缩齿,包括直锥齿轮,基本齿形线都很接近球面渐开线。
而几乎所有现有的螺旋螺伞,都不是等距的。

等距螺伞,是指小轮齿面,是为了达到等距(处处导程相等),将原来的球面渐开线齿廓,按照不同的半径,有了相应的变形。
而大轮则按照小轮,展成相对应齿面。
所以说,等距螺伞副,是一种新型的、特殊的螺伞副。

“......等高直伞齿听说可以在滚齿机上加附件加工,而渐开线的小模数伞齿轮基本是靠仿形铣分度铣。”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还真没干过齿轮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风大虾说得对,应该是深滚沟轴承。

不敢说请教啥的!

    你是专门研究齿轮的吗?我一直想在车床上安装个足够扎实的滚齿单元,也就是动力头了。我主要都是做一模到1.5模之间的圆柱齿轮为主,你认为方案可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是数控车,模数小于1.0的圆柱齿轮,最近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温州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1NDM4ODY4.html

网友:
原来我找一个能加工2.0模数,大齿轮120小齿轮27的加工商都找不到,以后就找目成兄了。

网友(点评):
俺会尽力而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是数控车,模数小于1.0的圆柱齿轮,最近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温州的:

    这些小于1M的还是铜件应该是肯定没问题的,我这些都是45号钢或以上硬度的材料。现在如果我车好齿轮胚(一般齿轮胚最大都不超过8毫米厚度)再去滚齿,滚齿又不好装夹同心,零件的刚性又不好切削速度又慢,滚好齿又要上机再车多一次去毛刺,又麻烦工序又多精度又不高。

  如果可以先在车床上圆柱棒材上先滚好齿面,再车削其他型位,工艺应该可以保证加工精度能比现在的提高起码一两个精度等级,

楼主:
仔细观察啮合痕迹,出现在大轮小端齿顶部分:

经分析,是壳体位置偏差引起的,小轮向左偏了0.1mm左右:

适当调节安装位置,会使接触区位置得到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小于1M的还是铜件应该是肯定没问题的,我这些都是45号钢或以上硬度的材料。现在如果我车好齿轮胚 ...

如果模数较大、材料较硬,悬臂布置的车床加工工艺结构,以现在能够看到的视频资料看,倒不是不能实现,恐怕床子价格也是非常可观的。如DMG的床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模数较大、材料较硬,悬臂布置的车床加工工艺结构,以现在能够看到的视频资料看,倒不是不能实现,恐 ...

     应该问题还不是很大,常规的滚齿机由于进刀需要人手进,所以一般1.5M一下一律的一刀切,如果在数控上加工大不了就分多几刀切,而且滚齿刀是有合金刀具的。不知道滚齿两个运动主轴之间的转速比要精密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问题还不是很大,常规的滚齿机由于进刀需要人手进,所以一般1.5M一下一律的一刀切,如果在数控上加工大不了就分多几刀切,而且滚齿刀是有合金刀具的。不知道滚齿两个运动主轴之间的转速比要精密到什么程度

以您现在正加工的齿轮范围来判断,譬如M=2,Z=30。
此时大概的加工转速为:
滚刀160rpm;工件5.3rpm。

按照8级精度的齿距累积总偏差为0.052mm(GB-T 10095.1-2008)。
考虑给刀具、安装、齿坯等其它因素一些误差分配,工件主轴旋转误差给一半为0.026mm。
这样,工件主轴旋转一圈的允差角=0.026/30rad≈3′

按照8级精度的单齿齿距偏差为0.015mm(GB-T 10095.1-2008)。
这样,在滚刀转达一圈内,工件主轴旋转瞬时允差角=0.0075/30*30rad≈26′

这些只是大概的一个判断。

网友:
学到点东西,顶一下LZ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顶贴。互相启发吧。

网友H:
好帖子,mark一下...车床的附件很多啊?但是我们这的都是刀塔式的数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帖子,mark一下...车床的附件很多啊?但是我们这的都是刀塔式的数控车

麻烦介绍些车床附件吧。想看看近来附件水平的发展情况。

网友I:
做的很好,学习了,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很好,学习了,顶一下!

希望多提意见,指出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