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套远程接座机的系统,请高人讲解最好上图。有用加分。

楼主(2011-01-23):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工作的地方,有时老大要求跟夜班,在休息室零下几度,又不允许烤火。并且变态的是凌晨1-2点还有打电话来查岗。我们一般是在电工班休息,至少有空调。由于值班室距离电工班太远无法接分机,又不敢把电话与手机采用呼叫转移(老板会发现)。
现在就天马行空的乱想。请大家帮帮忙。
1、电话的铃音喇叭与一个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并联。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设定为5秒左右与座机的免提串联接通。

2、拿一个可以一键拨号的手机(假设1号键是我的手机号码),打开面板将1号键与接触器的常开触点串联。手机的耳麦与座机的免提喇叭接近。

3、工作原理,如果座机来电。时间继电器延时接通,同时接触器接通,拨打我的手机。我在5秒内接听。然后就ok。
就是挂机有麻烦。难道又要一个常闭触点2分钟的时间继电器控制?我是搞机械的电器不行,请大家集思广益。让我度过这个寒冬。谢谢了。

网友:
哈哈,老板会察觉出异常的吧

网友:
这是个什么问题啊,哈哈,根本就不必多琢磨,多费脑子阿,哈

1 在你进线的地方加一个分接口,串一个松下的‘数码无绳’,开阔地带有1000米,够了,把机器塞到操作台下面,把无绳抱到被窝了就可以了,嫌距离不够,找人把功率部分调一下,可以调节到15千米,因为两个机器是同时响的,没有时间差,

2 找一个懂‘信令系统’的,做一个分接机,可以做加密处理,用DSP加密,有需要,找俺,但要银子,哈哈,

3 花5块钱月租费,租一个‘并机小灵通’,来电时,电话与小灵通都响,随便接哪个都一样的,

网友(点评):
第3点发现一个小瑕疵~ 公司的电话可能是总机-分机系统,分机应该办不了并机小灵通,再说很多地方都不让办小灵通了,很快也会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
不允许 烤火  你就 不烤了   不允许 溜岗  你也溜    想办法 取火 是最 可能 的

网友:
楼主也太牛逼了,不怕老板也看到这个。

网友:
休息室有电不?
有电就好办!
自己做个电热服(或裹个电热毯就可以了)
我自己做了个电热鞋垫,从此脚不冻了。
但要注意最好要用隔离变压器做电源啊。

不用烤火,也不用溜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老大已经给安装了一个电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