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1/2丝锥牙,1/4丝锥牙,是英制罗纹牙吗?

楼主(2011-01-23):
什么是1/2丝锥牙,1/4丝锥牙,是英制罗纹牙吗?钻多大的孔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英制 美制 统一制的螺纹都是这么表示的,1/2英寸 1/4英寸表示螺纹直径。这有个公 英制螺纹速查表 对你可能有用

网友:
楼主可以下考下。见附件。

网友:
哪里有附件啊,告诉楼主,1in=25.4MM(公称直径),1/2也就是一半,如果要算螺距,还要知道牙数,,,,直接答案给你,1/2是外螺纹大径d=12.5,P=2.12  内螺纹小径是10.3  ,1/4是外螺纹大径d=6.20.  内螺纹小径是4.91,P=1.27

网友: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楼主可以参考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