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上螺纹孔这样标注定位能否加工出来?

楼主(2011-01-23):
帮忙看下上面斜面上螺纹孔这样标注定位能否加工出来,有点迷惑

网友:
可以加工,钻孔时要保证孔与面的垂直度。

网友:
可以加工的,这样的工件对老师傅来说小菜一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问你是用什么设备钻加工?斜面于螺纹要一次性加工,是不可能加工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问问你怎么加工???没有感到少尺寸吗?

网友(点评):
确实少尺寸,还是关键尺寸,可能LZ的意思想知道这种类型的螺纹孔怎么加工。

网友:
作图有错。

网友(点评):
是主要问题

网友C:
这种工件很简单的!用普通铣床就可以搞定的!把铣头固定成与斜面垂直的角度,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工件很简单的!用普通铣床就可以搞定的!把铣头固定成与斜面垂直的角度,就可以加工了!

      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角度先定,然后铣加个平面,再换钻头钻孔,后攻丝,是吧!,那么我想问问你  11   这个尺寸,怎么来保证,如何对刀?还望细说一下。

网友:
晕死,就这问题也到这里来.去找个钳工师傅问下吧,把要钻孔的面夹平钻孔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角度先定,然后铣加个平面,再换钻头钻孔,后攻丝,是吧!,那么我想问问你   ...

不说还不知道=、=

我刚看到图纸就想有个斜度而已,搞个夹具就很容易了

没想到还有尺寸保证这块。。。。。细看,里面还真的有其他尺寸难保证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普通铣床加工,一次装夹就可以了,先铣斜面,然后打孔,测量自由公差,可以用旋转的钻头对11的边缘,然后移动11+钻头的半径,就好了,,接下来是三十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普通铣床加工,一次装夹就可以了,先铣斜面,然后打孔,测量自由公差,可 ...

朋友没有搞错吧!钻头当做铣刀找基准対刀,是不符合加工工艺要求的。而且加工出来基本都是不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工件很简单的!用普通铣床就可以搞定的!把铣头固定成与斜面垂直的角度,就可以加工了!

   你是说吧炮塔式铣床的主轴倾斜到和斜面同一轴线的倾斜角度就可以钻这个斜孔?你开过铣床没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下上面斜面上螺纹孔这样标注定位能否加工出来,有点迷惑

    这个有什么好研究的,拿个角度可调节台钳夹住先加工好所用尺寸,然后倾斜台钳到工件斜面的斜度铣平,换钻头钻孔就收工了。

网友:
很简单啊,做个斜底的覆合钻模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什么好研究的,拿个角度可调节台钳夹住先加工好所用尺寸,然后倾斜台钳到工件斜面的斜度铣平, ...

正解!自由公差随便保证!

网友:
在带分度头的卧加上很容易的啊

网友:
天啊!现在有种设备叫加工中心!!!!!!!

网友:
这种工件很简单的!用普通铣床就可以搞定的!把铣头固定成与斜面垂直的角度,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用斜铁垫在底面的左边,使斜面水平,装夹好后钻孔攻丝。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这位大侠!小弟刚出校门没多久!这活确实没干过!不过请大侠指点下这种方法为什么不行?我们厂有的师傅就是这么干的!请大侠指点下!跪谢了!

网友:
底面铣,左端面铣,以此找尺寸42.22,,用普床就可以了;铣完端面后一定要加工完才好。或者随便弄(不能随便说随便),真是的连个公差都没有,看着是个连接上下东西用的中间连接块,保证斜度,保证螺纹间距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这位大侠!小弟刚出校门没多久!这活确实没干过!不过请大侠指点下这种方法为什么不 ...

    你仔细想想,假设你铣那个斜面,用的刀具直径小于斜面的宽度,你压根就没办法手动进刀的。假设你的刀具比工件的斜面略宽,比工件宽多的话会有干涉。那你试想一下,你铣床的主轴倾斜,工件垂直上升进刀的话,铣刀的切削范围和工件的表面坐标关系是不断在改变之中。就算斜面倾斜的角度不大,勉强给你铣出来斜面了,然后你要工作台上升和左右移动两轴运动才可以去到要钻孔的地方,这样手动两轴运动你认为坐标可以做到很准确吗?
    反正都要倾斜一样东西,为什么不倾斜工件而非要去倾斜主轴?拿个垂直可调角度的台钳一夹住铣完平面再倾斜台钳吧斜面调节成平面来铣铣得多舒服流畅。

网友:
我搞非标的,做的东西一般能用就好,所以只是发表点意见

楼主:
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11的尺寸我们厂的加工师傅说抓不到    其余的尺寸只是随便画的  厂里的图拿不出来   只是自己画的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问问你怎么加工???没有感到少尺寸吗?

两位大哥缺那个重要尺寸  你直接给指出来    先谢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高手都没看懂题目,楼主问的是这么标尺寸有没有问题,不是问怎么加工。
这么标尺寸确实有问题,11尺寸没法找。注意到你工件侧面有个空,建议把这个孔当作工艺孔,传递尺寸。
1、要加工的孔和工艺孔有个尺寸,方向是垂直于斜面,就可以了。工艺孔再加上定位尺寸,精度看具体要求。
2、加工时,不论什么方法摆角度,按斜面找正,工艺孔内插一个销子,靠销子外圆就能定位要加工的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位大哥缺那个重要尺寸  你直接给指出来    先谢了

此类零件加工螺纹孔,应该是先钳工画线,可是按照你的图纸钳工却画不出线,你少了关键尺寸。而且是定位尺寸,你说能加工吗?我只能提醒你到这里.....多想想,如果你是钳工,你能把这个零件的线画出来吗?按照你的标注你能加工出来吗?多多站在操作工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想你会进步的。

网友:
     顺便说说,你车间钳工师傅也知道你少标尺寸,而且不告诉你,也是希望你有所进步,而不是为难你,如果你不想进步,你可以把图纸发到我邮箱,我帮你标注一下。

网友F:
漏了斜面角度吧,知道角度后,直接在做一块同角度塞铁,背着放,把斜面垫平即可。11这个尺寸给完后,工人还要根据你给的斜面角度来算另一个值才能准确划出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漏了斜面角度吧,知道角度后,直接在做一块同角度塞铁,背着放,把斜面垫平即可。11这个尺寸给完后,工人还 ...

你认为他标注的尺寸,角度算不出来是吗?你错啦,我不知道你考虑问题就怎么这么简单,就算我告诉你角度!你能做出来吗?真搞不懂,不明白就不要发帖子。

水里的云 -1 语言过激,请尊重他人

网友:
好像是少尺寸啊!!!!!!!!!

网友:
按照禁忌手册上讲,这种情况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这个论坛上面有许多高手,也有许多初学者,当然更多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员。初学者遇到问题上来求助,要的是我们耐心、快速的帮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的指责、教训。可能你的专业水平真的很高,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尊重他人,保持论坛一贯的和谐风气。

网友:
回复 楼主:

缺少尺寸

网友:
放个三视图来 ,你这个孔是绝对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个角度尺寸

网友:
尺寸是可以这样标注
主要是11尺寸对刀不好保证
那位有高招

网友:
个人觉得27楼说的方法比较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哥,难道你不知道有一种铣床是可以像钻床一样进给的吗?

网友(2018-06-01):
我推测楼主意思是哪个斜面11的尺寸标对不对?也就是那个孔怎么钻,其实按照楼主意思划线就可以搞出来。不论是先有斜面还是后有斜面,都能搞出来,角度标一个容易算,不标也能搞。螺纹孔精度又不搞,有什么好争议的。楼主尺寸标的就是以左边那个整数尺寸加工,好划线读书,这能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