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中如何标注锥度,

楼主(2011-01-23):
请教高手 ,SW工程图中如何标注锥度,我昨天画了好久都没 有画出,好像是没有这功能的,是不是只能用块画的,谢谢

网友:
什么意思啊!是标注角度吗?点智能标注。

网友:
斜度是有的,锥度可能没有,为何不标成斜度??

网友:
用工程图“注释”命令,将字体设置为GDT或SWGDT,按键盘“Y”键,引线按照图片所示设置!

网友(点评):
是个办法,不过有个问题就是后面的文字不知道放哪里,还要再画根线

网友:
锥度?是平面上的端点交叉形成的角度吧?什么尺寸智能也能标出来啊?问题要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高手呀,我搞了半天也没有搞出,不过和标准标法还有点不一样,谢谢

网友B:
其实用分组命令也可以将两种注释一起移动(工具——对齐——组——分组)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分组命令也可以将两种注释一起移动(工具——对齐——组——分组)

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