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平行的皮带同步性问题

楼主(2011-01-23):
各位大侠好,下图是电子行业常见的SMT设备,一般都是两条皮带平行安装,两条皮带之间悬空避位,皮带托住PCB线路板往后面流走,此时,两条皮带的同步性就非常重要了,否则,很容易出现卡住的情况,有如下几种方法,请大家看看,哪种方法最保险
1、用一个马达驱动,两条皮带的主动轮用一根轴连接起来,同步性绝对有保证,但是,因经常性要更换产品形式,所以轨道就需要调整宽度,这个时候,这根轴需要设计成即能转动,又能轴向移动的结构,设计有点复杂,
2、用两只马达各自驱动两条皮带,然后用一套马达驱动器来控制两个马达,设计很简洁明了,调整轨道宽度时也很方便,不碍事,担心同步的问题,以及马达驱动器的寿命问题
3、还是用两只马达各自驱动皮带,用两套马达驱动器,然后PLC一个输出点来控制两套马达驱动器,结构简洁明了,不知是否会影响PLC输出点的寿命,以及皮带的同步性问题
以上,请各位大侠发表下高见

网友:
对具体结构不了解,觉得可靠性高者为佳...

第1种方法主要是需要调整皮带轮在轴上的位置来实现两皮带轮之间的距离吧?,可以试试胀套式安装的皮带轮,调整应该方便

网友A:
既能转动,又能轴向移动的结构?花键轴不就是吗?

网友B:
狼哥,你的第一种方法我比较赞同,我以前的同事做过,就是这样做的,也是输送PCB板,不过用的不是皮带而是o型带,宽度做成可调的,可调的结构可以用花键轴也可以用六角棒(以前用的是六角棒),请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好,下图是电子行业常见的SMT设备,一般都是两条皮带平行安装,两条皮带之间悬空避位,皮带托住PCB ...

我们线切割上是4根主轴分开要求同步,采取的是4个伺服电机和4个伺服器驱动,在PLC上同步就可以了,我们同步要求很高都没有问题,一旦不同步就导致切割钢丝短线,切带来很大的损失,都没有问题。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能转动,又能轴向移动的结构?花键轴不就是吗?

是的,花键可以,但是结构设计时有点复杂,用马达同步驱动呢,结构设计将会简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线切割上是4根主轴分开要求同步,采取的是4个伺服电机和4个伺服器驱动,在PLC上同步就可以了,我们同 ...

谢谢,我也觉得这样的方法能行,只不过没有实践经验,听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哥,你的第一种方法我比较赞同,我以前的同事做过,就是这样做的,也是输送PCB板,不过用的不是皮带而是o ...

还可以用一根圆棒,磨出一个平面来,最省事了
只是这样的话,结构方面会有点麻烦,分别用马达驱动,结构设计最省事了

网友D:
  去看了一下传送线,基本上是1,2方案。比较老的传送线采用的是你上面的方案2,新的采用的方案1.是一个马达驱动,固定轴式采用的方六角轴固定。间距的调整都是采用的是螺杆螺母副,采用电机,链轮,链条驱动调整。
   你不是在组织建厂的吧?如果是现有的厂子,这些传送线都会有的。

网友:
我们公司割管机上是1方案,固定轴式采用滑动键,间距的调整都是采用的是螺杆螺母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了一下传送线,基本上是1,2方案。比较老的传送线采用的是你上面的方案2,新的采用的方案1.是一个马达 ...

就算用方案1,也不会用链条和链轮,用同步带+同步轮,干净整洁

网友D:
回复 楼主:

间距调整驱动螺母螺杆副的,是用的链轮。现场看的,我认为用同步带也是可以的,你自己确定吧。顺便问一下,你贴的图片是3D吗?内部结构有没有,只看到一个壳啊?环球的?

网友:
方法1,有現成市購品可達到旋轉+直線,thk......等都有,設計也簡單!

网友:
用带齿的皮带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间距调整驱动螺母螺杆副的,是用的链轮。现场看的,我认为用同步带也是可以的,你自 ...

自上而下的设计方式嘛,当然是先把外型寸法,以及ID效果图作出来撒

网友:
"用带齿的皮带不就行了",不就是同步带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TOP_DOWN 的方法从来没有用过,找了一些资料,看后也不得法的,可否推荐比较好一点的资料给俺?

网友E:
刚毕业时呆在工厂端,SMT走PCB的皮带线基本都是方案一。也不复杂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毕业时呆在工厂端,SMT走PCB的皮带线基本都是方案一。也不复杂的啊。

问题是,用方案2、3时,结构更简单撒

网友(点评):
湘里狼大侠是女孩子吗?“问题是,用方案2、3时,结构更简单撒 ” “撒”娇?

网友(点评):
他是标准的大帅哥

网友(点评):
湘里狼大侠是女孩子吗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他不是的。要是女孩子,他就不会跟我睡了。

网友(点评):
今儿不聊睡觉的事情,只聊皮带同步的问题

网友:
螺母螺杆副实现,2跟皮带传输,一点问题都没,完全满足你的技术要求,设计也简单,2个月前还用过。皮带需要加筋条导向。

网友:
花键轴简单,并且绝对可靠,成本也低

网友E:
楼主所说一个驱动器驱动两个电机并保证同步,我并不太认可。出现过不同步的现象,电机是伺服。

网友F:
如果不用花键轴,还可以有其他方式,不知道你这个宽度变动是否经常性的,还可以采用长直齿+普通直齿滑移啮合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所说一个驱动器驱动两个电机并保证同步,我并不太认可。出现过不同步的现象,电机是伺服。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我见过SMT设备,龙门架两边同时用两套伺服+滚珠丝杠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用花键轴,还可以有其他方式,不知道你这个宽度变动是否经常性的,还可以采用长直齿+普通直齿滑移啮合 ...

年后找机会和你好好讨论下,还有苏州的那位houyaz2007兄弟,他是这方面的高手

网友G:
伺服双驱同步有成熟的东西直接抓来用就是了。

跨度比较大的时候不要用双同步带实现双驱同步,非常之不靠谱。

可以用滚动花键。虽然有点点贵,但是你的设备玩的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伺服双驱同步有成熟的东西直接抓来用就是了。

跨度比较大的时候不要用双同步带实现双驱同步,非常之不靠 ...

我是用步进马达,6套42型的步进马达,驱动3组平皮带,每两套马达驱动一组平皮带,两套马达分别要求同步,这个不会太难吧,

网友:
第一种,同一根轴做平面或键槽,可以移动

网友H:
第一种方式不错,同步性没问题,结构也不是很复杂.
第2种也可以,一个变频器驱动两个相同结构的负载,有很小的差别.
第3种除了用伺服或者步进,其他电机不行.
个人选择第1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种方式不错,同步性没问题,结构也不是很复杂.
第2种也可以,一个变频器驱动两个相同结构的负载,有很小的 ...

谢谢,肯定是用步进马达,之所以考虑第2、3种方法,主要是空间问题所致,否则,我也不用绞尽脑汁的设想出这么多方案

网友:
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不必担心伺服不同步。要求很高的场合,用中高端伺服实现驱动器直接通讯即可。

网友:
我觉得直接用机械同步,一个电机2端出轴,螺母副调整。可以用直线导轨导向。传输带用同步带。至于伺服电机可行,成本高。

网友(2018-12-21):
懂电的会认为2、3可行,不懂电的脑子里只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