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图框的问题

楼主(2011-01-24):
我用的CAD2004,不知道图框的命令是啥!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图框在模板里面,调出来用就可以了,不用模板也可以,找一个你喜欢的图框,复制以后插到你现在的图里,调整一下比例,直接用

网友:
模板在那里啊? 嘿嘿 刚刚学,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