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加工过程中遇到的困惑

楼主(2011-01-24):
我们现在磨外沟的设备,原来的支承是硬质合金的,定位盘(磁极)一般都一周左右修磨一次。现在把支承更换成了陶瓷的,结果定位盘磨损的就快了,3天左右就需要修磨一次。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硬质合金有导磁的作用,陶瓷就没有了。
把偏心量调大一点试试。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是陶瓷和套圈接触时摩擦阻力比较大,致使定位盘和工件端面在转动时有相对滑动。如果把偏心调大,那么套圈和支承接触处压力更大,摩擦力也应该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