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是一刀还是两刀的刀具成本更低?

楼主(2011-01-24):
1.有一个改进——原来加工键槽时由粗、精两把铣刀完成,后来由一把铣刀一次性加工完成,说该改进降低了刀具成本。
2.我总觉得分粗、精加工可以降低刀具成本,合并多半是为了提高节拍。怎么合并了还能降低刀具成本呢?这符合常理吗?

网友:
一把刀的价钱比两把刀都贵?比比寿命,看看性价比就能知道了

网友:
说的有理

网友:
看材料,看刀头啊

网友:
两把刀好点,效率一刀的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有一个改进——原来加工键槽时由粗、精两把铣刀完成,后来由一把铣刀一次性加工完成,说该改进降低了刀具 ...

     这个看实际要求的,但一般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刀切经济效益最高。很久之前我和你有一样的想法,一把烂刀甚至是刀尖都甭缺了一点的车刀先开了粗,然后靠另外一把刀来保证尺寸和精度,之后开粗的刀淘汰,精车的刀变成开粗,拿新刀去做精车。

   但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无论是理论和实际测试,分粗精加工绝对是一个愚蠢及低效率的做法,但被大多数作坊式的小企业所采用……一般需要采用到粗精加工的范畴,通常都是全新的硬质合金刀具粗车,钻石刀或者CBN刀具跟尾才符合粗精车的理念。

   首先我告诉你一个切削理论,同样的线速度和进给下,无论切深1毫米和切深2毫米,工件的表面质量和刀具的寿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切削力产生的刚性问题,但所谓的粗精加工只是把粗加工一刀切,然后留什么0.1  0.2这样的余量去精加工。

网友(点评):
追风这个观点很新颖,一直以来认为并严格按照粗精铣分开加工。以保证批量加工稳定性。粗加工用于最快时间去除余量,可以用手工磨制的刀具。精加工为了保证最佳尺寸精度稳定性,一般均用新刀。你的观点给我很强震撼

网友:
有点晕,个人觉得有时还是分粗精车比较好一点,一把刀单干可以车500件,分开车,就不一样了,可以1500左右,还是不一刀切的好

楼主:
1.车间说省钱了,我总觉得一把刀应该费钱。
2.我就想了解一下大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经验。

网友:
电机轴我每个月要加工20000根,就是12mm-0.02的键槽,我从来都是新铣刀在同样条件下的报废轴上铣一件工件,然后测量准确尺寸后修磨铣刀后试切到标准尺寸后上铣床开始加工,标准的一刀一件,(按以往的数据30件左右,测量一次)。铣刀更换重新油好的新刀继续加工。磨损的铣刀干别的活用。一刀个人认为肯定效率寿命都不会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菜鸟有个问题:粗,精加工一次完成,那刀具的背吃刀量应该增大了,刀具磨损也就加剧,随之刀具寿命也会降低了,那成本应该没有节约吧。  不知道对不对,还望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