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CH 比例伺服阀?

楼主(2011-01-24):
路过的大侠有对此认识的,能否做个详细的介绍?

网友:
要阀的工作原理还是要什么?

楼主:
版主亲自来了:需要工作原理,比例与伺服的区别,分别的应用场合,
我手上的为先导气控的,是否气液压先导是通用的?

网友:
两极比例阀,主阀芯带位移反馈,先导阀也带位置反馈。不知道你具体问什么。

网友:
比例可用于开环的控制场合,伺服的一般是用于闭环的场合,比例效率较高。随着技术进步,比例方向阀与伺服阀的界限越来越小。
先导气控和液控原理一致,但工作时一般不能通用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