惰轮如何确定尺寸

楼主(2011-01-24):
如果有Z1,Z2,Z3三个齿轮,Z2是惰轮,Z1和Z2外啮合,Z2和Z3外啮合,这时Z2
的齿顶圆尺寸该如何确定?我的方法是分开算,但算出来中间齿轮Z2的齿顶圆是不一样的。
如Z1=15,Z2=37,z3=38.注意下面红色部分,z2=37齿齿顶圆直径大小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方法弄成一致?
       齿轮1齿数 Z1=15
  齿轮1变位系数 X1=0.314
  齿轮1齿宽 B1=150(mm)
  齿轮1齿宽系数 Φd1=1.000
  齿轮2齿数 Z2=37
  齿轮2变位系数 X2=0.2201
  齿轮2齿宽 B2=150(mm)
  齿轮2齿宽系数 Φd2=0.405
  总变位系数 Xsum=0.535
  标准中心距 A0=260.00000(mm)
  实际中心距 A=265.00811(mm)
  齿数比 U=2.46667
  端面重合度 εα=1.42602
  纵向重合度 εβ=0.00000
  总重合度 ε=1.42602
  齿轮1分度圆直径 d1=150.00000(mm)
  齿轮1齿顶圆直径 da1=175.59623(mm)
  齿轮1齿根圆直径 df1=131.28000(mm)
  齿轮1齿顶高 ha1=12.79811(mm)
  齿轮1齿根高 hf1=9.36000(mm)
  齿轮1全齿高 h1=22.15811(mm)
  齿轮1齿顶压力角 αat1=36.609756(度)
  齿轮2分度圆直径 d2=370.00000(mm)
  齿轮2齿顶圆直径 da2=393.73623(mm)
  齿轮2齿根圆直径 df2=349.42000(mm)
  齿轮2齿顶高 ha2=11.86811(mm)
  齿轮2齿根高 hf2=10.29000(mm)
  齿轮2全齿高 h2=22.15811(mm)
  齿轮2齿顶压力角 αat2=27.988277(度)
  齿轮1分度圆弦齿厚 sh1=17.95014(mm)
  齿轮1分度圆弦齿高 hh1=13.33706(mm)
  齿轮1固定弦齿厚 sch1=15.888
齿轮1齿数 Z1=37
  齿轮1变位系数 X1=0.221
  齿轮1齿宽 B1=150(mm)
  齿轮1齿宽系数 Φd1=0.405
  齿轮2齿数 Z2=38
  齿轮2变位系数 X2=-0.221
  齿轮2齿宽 B2=150(mm)
  齿轮2齿宽系数 Φd2=0.395
  总变位系数 Xsum=0.000
  标准中心距 A0=375.00000(mm)
  实际中心距 A=375.00000(mm)
  齿数比 U=1.02703
  端面重合度 εα=1.69259
  纵向重合度 εβ=0.00000
  总重合度 ε=1.69259
  齿轮1分度圆直径 d1=370.00000(mm)
  齿轮1齿顶圆直径 da1=394.42000(mm)
  齿轮1齿根圆直径 df1=349.42000(mm)
  齿轮1齿顶高 ha1=12.21000(mm)
  齿轮1齿根高 hf1=10.29000(mm)
  齿轮1全齿高 h1=22.50000(mm)
  齿轮1齿顶压力角 αat1=28.174610(度)
  齿轮2分度圆直径 d2=380.00000(mm)
  齿轮2齿顶圆直径 da2=395.58000(mm)
  齿轮2齿根圆直径 df2=350.58000(mm)
  齿轮2齿顶高 ha2=7.79000(mm)
  齿轮2齿根高 hf2=14.71000(mm)
  齿轮2全齿高 h2=22.50000(mm)
  齿轮2齿顶压力角 αat2=25.487041(度)

网友:
“惰轮如何确定尺寸”
简单的说,如果主、惰、从轮在一条直线上时,总的中心距减去主动轮分度园尺寸的一半,再减去从动轮分度园尺寸的一半后就是惰轮分度园的尺寸,惰轮分度园的尺寸除以模数就是惰轮的齿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算我知道,可能我没表达清楚。从我的题中,Z2是惰轮同时与Z1、Z3啮合。
       Z1和Z2是角变位啮合,中心距265,
Z1(17齿,m=10)变位系数为+0.314,Z2(37齿,m=10)变位系数为+0.2201,从这一对齿啮合可以求出Z2的齿顶圆为齿顶圆直径 da2=[2X(1+0.2201-dy)+37]X10=393.73623 (1) 注:dy----齿顶高变动系数
       Z2和Z3是高变位啮合,中心距375,
Z2(37齿,m=10)变位系数为+0.2201,Z3(38齿,m=10)变位系数为-0.2201,从这一对齿啮合可以求出Z2的齿顶圆为齿顶圆直径 da2=[2X(1+0.2201)+37]X10=394.42000  (2)
     注意同一个齿轮它的齿顶圆直径有两种算法,就是说Z2同时要具备两种齿顶圆直径,怎么可能?
     我的问题是,该选哪种齿顶圆直径作为Z2的齿顶圆?

网友:
当然选小的那个啦,若选大的,角变位啮合的那对顶隙可能不够,选小的,高变位啮合的那对仅重合度有所下降。

网友:
都是专业的,很高兴能看到这样的讨论。笔记下了。

网友:
机械传动设计首先应当考虑功能、结构、效率、成本和加工的难易,一般情况下都应该是越简单越好。齿轮传动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考虑用变位来改变中心距,之后还应当效核齿顶隙和重合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传动比,而结构限制了Z3不能太大。

网友:
选小的啊 在实际齿轮生产中 5级精度齿轮齿顶圆直径尺寸精度要求不过才9级 外齿轮齿顶圆走下差  小一点最多是重合度有那么一丁点降低

网友:
不能改一种结构重新设计?全部做成标准齿轮传动设计。

网友(2013-06-29):
你这种人为已经确定了X1,X2,X3的,实际中心距当然已经确定死了,所以Z2的实际齿顶圆会因为第一,第二级传动的计算,得到两个值。这样是不对的。正确的情况应该是确定X1,X2来计算得到X3,是的第一级计算后得到的Z2齿顶圆与第二级计算得到的Z2实际齿顶圆相等。这样才能保证第一级和第二级啮合具有相同的径向间隙!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我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