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氩焊处泡水生锈

楼主(2011-01-24):
一不锈钢制产品(内壁喷砂)经过氩焊(使用不锈钢焊针&钨针)后,分别泡自来水和5%盐水,缝接处都会出现生锈现象,请各位指教下应该怎样处理才可以避免该现象。谢谢!

网友(2011-03-21):
楼主没有讲清你的具体步骤,我以前做过,将给你,看看是否有帮助。
1、确认焊材与母材的材质;
2、焊缝表面是否清楚干净;
3、焊接时,我们是两面充氩;
4、焊接完成后,焊缝表面是否有过烧的现象;
5、焊接完成后的打磨:打磨的磨料不得使用磨过碳钢的磨料;
我们的焊缝在完成上述操作后,还特意放在盐雾机里试验,没有生锈的现象。
有时我们也对焊缝进行钝化处理,就是在市场上买钝化膏,涂在焊缝表面。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在焊缝涂上钝化膏10~15分钟必须用清水洗刷干净。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谢谢,涨见识了,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2011-06-17):
打磨的工具满重要,一定要选专门打磨不锈钢的工具,我们公司也遇到过!后来换了打磨片就好了,还有就是打磨不锈钢要和打磨铁的区域要分开

网友:
了解了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有解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