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环境界面与显示问题

楼主(2011-01-24):
1、07 SP0版本,在选项-工具下拉中没有自订选项,无法由自订功能表设置?
鼠标在工具栏按右键出现选项框,可增减工具列;

2、SolidWorks的抓影像和摄像机用法?
影像抓取和錄製視訊位置相同,攝影機在光源、攝影機及全景 按右鍵就有;

3、如何让零件底部像镜面一样反呢?
背景幕-studio房间;

4、SolidWorks重命名问题,新安装SolidWorks后,选项少了重命名?
没有安装SolidWorks Explorer;

5、SolidWorks启动时,出现“SolidWorks资料库丢失,无法使用完整功能”
再安装一次选修改,把缺少的模组安装回来;

6、点击“视角方位”没有反应?
在双屏幕的情况下,屏幕解析度不用,视角方位开启在屏幕外,设置单一屏幕就能找到;

7、如何用颜色来区分各零件部位?
点击面右键-外观-颜色;点击树状图 -选零件右键-颜色;

8、画图时,左下角没有显出说明此刻的动作?
检视-MotionManager;

9、怎么把CommandManager变回原来的工作区?
2010的CommandManager预设的工作区在上面,把它整个拉住往其他地方移动,就可以看到一个固定框,放着即可。

10看看如何部署最佳用户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07的,现在用10的,工具栏不知道怎么调出来,感觉用起来就没那么方便。。。

网友(2011-02-23):
在不打开模板时   右键出来一个菜单   里面有草图     勾选上就行了

网友:
好东西,可是看不见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