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直线改成多段线?

楼主(2011-01-24):
       如何把直线改成多段线?跪求高手赐教!

网友:
是不是CAD,是的话用 打断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断可以改变????

网友:
呵呵,我可以确定用打断。

楼主:
图片上的图形本身就是画好直线--圆角的!!对象特性显示:直线、圆弧!!!并非是多段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更改的理由就是如图:

网友:
你是想把直线与圆弧转换成多段线吧,用编辑多段线命令。(注意选择的线条一定要连接,不要有断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摸索到方法了,就是快捷键 pe ;问题虽小,平常也不怎么用,但在创建截面相等的弯曲类零件时、可以节约不少时间!
       还得感谢热心人!

网友:
海浪之翼 是不是将多段线理解为许多段的线段了?其实楼主说的直线是指具有二维属性的线段,而多段线是具有三维属性的线段,在画三维图时就必须要使用多段线。采用多段线编辑命令可方便地将直线变成多段线,其简捷命令是:pedit。

网友:
直接用多段线命令不完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用多段线的命令当然可以,但没有用直线的命令来的方便、快捷

网友:
再学一招,谢谢了,新年快乐

网友(2011-03-22):
小问题一点点积累  就是大本领

网友:
应该是pedit,转为多段线。

网友:
有些功能平时不用,用时得研究半天

网友(2011-05-11):
但是用PE命令的,圆弧倒角怎么不行,它老是提示你不在同一个UCS,请高手赐教

网友:
菜鸟表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