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后钢板的温度咋计算?热量计算?

楼主(2011-01-24):
请教:焊接后钢板的温度咋计算?热量计算?

网友:
焊接后钢板的温度与电流大小,钢板的厚度,材质,焊条的直径,运条的速度,焊接的层数,如果是直流焊机还和极性有关。可能不好计算。

网友:
测温计,像一支手枪一样,可以测焊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