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西安宝鸡数控车床,遇到以下情况

楼主(2011-01-24):
我司西安宝鸡数控车床,遇到以下情况:
1、使用MDI方式输入M03    S200转或其它转速,启动按钮指示灯是亮的,但是主轴不转,这是其一。
2、变频器上一直显示1500转,这个时候操作面板键(启动键和停止键)都不起作用
   以上问题,本人无法解决,请各位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
你把机床变频器的说明书看一下可能对你有帮助,其中还有很多参数可以调。

网友:
MDI不转?看看是不是夹具夹着才转的?还有转速检测装置有问题么?

网友:
先判断变频器是否有输出,再判断是否有信号给到变频器

网友:
MDI录入M[档位]S200,启动执行指令,在手动方式下才会转的~

楼主:
变频器坏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挂档啊,宝鸡的数控车没有档位反馈

网友:
机床有换挡的吗?档位不对有时候主轴也转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