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车震刀,现在已彻底没招!

楼主(2011-01-24):
我公司去年进了台沈阳的出的立式车床(西门子系统),但最近在使用的时候出现震刀的情况,可以排除刀跟卡盘的问题,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主轴的轴承坏了,但买了一套装上去后还是出现震刀的情况,我们以为是买的轴承有问题于是我们把厂里另外一台跟这台一摸一样的立车的主轴换了一下但还是震(那边的一套包括编码器),然后我们就检查刀架,但结果还是一样。 丝杠,导轨也都检查了,但以加工活就震,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改检查什么地方了。现在我们想会不会是系统参数出现错误呢?希望大家共同讨论讨论。

----------------
7月17日最新动态:已经彻底解决,请看我下面回复。

网友: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主轴的轴承坏了,但买了一套装上去后还是出现震刀的情况  你们厂里好有钱啊。
  1、看看地脚螺丝是否有松动。
  2、你的刀具 、加工工艺 还有这批产品的的材质有没有考虑。
3、调整工作台螺母座的螺丝。看看是否有松动。
  还有再仔细查差  丝杆 并冒 这些螺丝是否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公司去年进了台沈阳的出的立式车床(西门子系统),但最近在使用的时候出现震刀的情况,可以排除刀跟卡盘 ...

   你单位换主轴轴承像玩一样的……如果是震刀的问题,检查一下导轨的间隙,导轨的间隙是有镶条调整的。

网友(点评):
我们更像玩,连眼睛都不咋的

网友:
都是高人呀,没事就可以怀疑轴承!
  其他的精度都比轴承的精度高吗?
     轴承没事也被拆出点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脚螺丝检查过了没有松动,丝杠也检查了没有问题,也可以排除工艺以及材质因为另外一台一样的立车加工一点问题都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立车是线型导轨,没有相条也可以排除,现在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不是有病乱投医吗,因为其它的地方都检查过了 没有发现原因就对主轴轴承起了疑心,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线轨的松紧有没检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线规 轨道 和三个轴的轴承你都确定好?

     还有你加工小的 产品会不会震刀?
      你现在加工的工件是多少重?  压板这些是否压紧 。或者你可以换套压板试试。

网友:
刀具刚性问题  是否有附加刀杆?

网友:
于是我们把厂里另外一台跟这台一摸一样的立车的主轴换了一下

既然这样,在另一台上加工,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别忘了,所有参数,所有条件都要和前面那台一模一样,啊,记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线轨上的螺丝没有松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附加刀杆但换过了还是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系统参数出现问题了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系统参数出现问题了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

   一般只车但轴运动的东西震动,还是车双轴联动的时候才会震?伺服电机有个很重要的参数调整刚性的,新机床按照我的要求几乎每一台都要调整好参数,否则车出来的东西都发震。

网友:
普通床子还好说,数控的观注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数不合适造成振动是很普遍的。比如电机的伺服参数,只要有一项和实际的系统不匹配,就有可能振动。一般出厂时都是严格调试过的,也不乏有些厂子做法太悬,不试切就直接出厂(尤其是产量大的成熟产品,此现象严重)。如果是这种情况,叫来厂家的人修改一下伺服器的参数就行了。

网友:
不装活,空跑不震那基本和参数没什么关系。
刚性想必楼主都检查了,仔细问下现场这毛病出之前有什么特别的调整或异常没有。再有,如果是普通车床,那是有等高要求的,等高不对就会震刀。同样,立车也有相同情况。

网友:
试一下反向加工如 刀具轨迹 刀具方向 再改变一下0.2R刀尖的合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什么特别的调整,以前到是出现过震刀的情况 ,有的是刀片上的螺丝松了还有一次是卡盘的问题 ,但这次一直找不到原因,到目前还没早到,你说的等高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H:

检查了没有问题,线导很近的,没发现有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也试过了,同样震刀,以前单边1个量没问题,但现在单边不到1个量就震 而且那个方向都震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这些 我觉的没关系 因为 在另外一台相同的车上 产品 刀 加工条件 工序卡 都一样 但那台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是我们加工的材料是单边1毫米  我们是为了试车 单边1个量就震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点我们也注意了  但没问题啊

网友:
精加工1MM不小了,楼上的兄弟。我普通立车干了十几年了 数控干了一下。
这样不行的话可能就是你说的数据问题了。解决了的话告知,学习一下哈哈哈 !!

网友:
沈阳立车发振我们也遇过,是回转刀架的锁紧螺母问题。沈阳一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是一个国外厂家解决的(这个回转刀架是国外生产的)。
要不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上有个朋友说 如果 空转不震说明跟数据参数没问题 我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我们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我们也检查过  当刀架锁紧以后 用手掰就有5丝的间隙  但另外一台好的却又10丝  但干活却没问题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要不再检查检查共振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我们也检查过  当刀架锁紧以后 用手掰就有5丝的间隙  但另外一台好的却又10丝  但 ...

刀架有这么大的间隙是没法用的,另查一下主驱动

网友:
八成是共振了吧!改变一下刀架、工作台附近的各部件的装夹方式、数量等以期改变其固有频率。

另外:是新设备一用就出现的问题还是正常使用过,后来出问题了?
如果是后者,建议你们仔细回想:正常----反常,过程中有什么变化的因素吗?

再者提醒一点:设备维修应慎重,确定好方案再修,否则越修越烂,最终无法收场。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正在使用中发生的,主要是我们现在没什么好的方案,你说的共震是什么情况,现在我们想把两台的刀架再换一下看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们的立车的刀架是 烟台出的

网友:
跟神人们学习了——

网友:
我宁可闭嘴闭眼不说,也不张嘴睁眼瞎说。

网友:
共振是指一个物理系统在特定频率下,以最大振幅做振动的情形。通俗的说:如果存在一个微小的振源,但它的振动频率恰好与另一物体或系统的固有频率接近,则这个微小的振源将引起后者较大的振动,且愈演愈烈!

网友:
关注中等待解决。。。。

网友:
看看刀架丝杆付的间隙吧!丝杆和螺母的间隙

网友:
压板这些是否压紧 。或者你可以换套压板试试

网友:
哎,,沈阳大厂出的破设备,我都无语,以前我在做项目的时候,沈阳一机床的立车,验收激光就是过不去,我们改造的都一次合格,无语,大厂做事都不严谨,如果是全闭环的系统,检查一下,进刀方向有没有反向间隙。如果有,必须消除,你应该先改半闭环试一下,看看。

网友:
吃刀量有多大,是不是切削量太大了?

楼主:
不是 因为我们进给1个量都震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如该改成半闭环的话 参数不好改吧

网友:
换刀  刀具过长 或者刀具不快

网友:
1-24到2-21,关注!

网友:
半闭环改个参数就可以,很简单

网友:
1个量的时候震动,你们有没有试过超过这个值或者小于这个值的时候加工是否还震动,如果只是1个量左右的时候才震的话,共振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对了,如果是全闭环的话,检查一下光栅尺,也可能是测量系统有问题,导致定位的时候往返震动

网友:
高人就是多,对于这方面一窍不通,学习

网友:
是......,具体哪的我也不知道,好像欧洲那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吃刀量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我们都考虑到过 但经过验证发现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们都试过但没什么改观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们的 是全闭环  但没有光栅次   我们决定检查一下进给编码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线性导轨或设备基础

楼主(2011-02-23):
回复 网友P:

设备基础是指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改个参数,重新上电就好了,看你的什么系统,打电话给厂家,很简单的

网友:
问题往往处在细小处,也许你的加工工艺有问题i

楼主:
回复 网友Q:

工艺绝对没问题  因为同样的工艺一直干的好好的  而且我们是两台立车  那台一直好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呵呵  我也期待高人

楼主(2011-07-17):
立车震刀问题终于解决了!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今天立车震刀问题终于解决了!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胜利的成果!

说起来大家可能会笑话,  问题最终还是出现在主轴上。以前我跟大家说过,我们买的新轴承装上去还发生震刀现象,以至于我们没再考虑主轴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干的氮化精车,不能车削超过1个量的活。可是最近干氮化后的活也不行了, 出现了椭圆问题。于是我们不得不检查主轴轴承了,活急,而且轴承是进口,是日本NSK。
轴承不好买(上次买的经检测是假的),于是我们就把原来的旧 的装上去了,而且这次特别精心。 装好后干出来的活非常漂亮!而且震刀问题也解决了。 通过这次,我真正的认识到装配是一定要特别认真! 轴承的遇紧 都是很重要的! 不然糊里糊涂装上去, 最后白忙活!

网友(点评):
“上次买的经检测是假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2-02-07):
机床机电大修改造,湖北欧安电气13617108137

网友:
真相大白,哎。我看了7大页,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今天立车震刀问题终于解决了!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胜利的成果!

赞赏楼主有始有终的态度,
问题解决了,就来说说。
你提供的经验很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