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请教

楼主(2011-01-24):
本人有台250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焊薄活挺好的 。可焊接1到2公分的工件时就感觉溶池浅了, 焊不深 ,电压调到最大, 电压表上也就显示100V左右,后来觉得可能是焊机小了又买了台奥太500二保焊, 花了1万多快 。
这回电压是够用的咬合的也深 ,可问题又来了 ,由于是陋天作业 ,气阀开的很大 ,表里的钢球大至在15左右 。可焊接时稍微有点风就产生气泡 ,抛开焊口里面都是沙眼, 小焊机就没这种情况 。哪位师傅给解答下啊 : 如何能让二氧化碳更好的保护焊口?

网友A:
会不会是保护的气体压力太大造成二氧化碳气体进入熔池?可以采用调低气压的方法

网友:
你气压太小,枪嘴离得太远,在室外风大,可以用东西挡一下,一定要短弧焊接,距离大,不仅会有气孔,还会减小熔深。

网友:
顺便说一下,二氧机的电压表不可以作为焊接时技术参数,实际工作中每台焊机都不同,通一台焊机在不同的时间也不同,应有焊工凭经验,母材,角度等因素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气表上的小钢珠能弹到15左右  你说的气压怎么调节呢 一箱20公斤的1.6焊丝能用2----3瓶二氧化碳 算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很不对 焊接时空气越少越好 反之 二氧化碳越多越好 你说的二氧化碳气压太大造成的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保护的气体压力太大造成二氧化碳气体进入熔池?可以采用调低气压的方法

你说的很不对 焊接时空气越少越好 反之 二氧化碳越多越好 你说的二氧化碳气压太大造成的是不对的

网友:
楼主的工况建议使用埋弧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