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壁内有环形的空隙,求助

楼主(2011-01-24):
管材内外壁均匀光滑,在环管壁以后有连续的空隙。在切下薄薄的一层会出现小眼。这样拉力就达不到。用的是新料,没有回收料。管材在出真空套一米之后出现椭圆形,是不是冷却的不够还是。。不知道上面这两个问题是上面原因!1:出现空隙? 2:出真空套一米之后出现椭圆?

管材Ф160,6米一根,连接80米铰链拉力器穿地出现断裂。怎么样保证拉力足够,例如壁厚多少之类的???

寻求高人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想知道是什么材质的管子,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什么材质?目前壁厚是多少?还有你的加工工艺呢? 真空套?呵呵 你该不会是在做 管子灌真空悬浮空中的实验吧? 这得用超薄管喔

楼主:
PE100
8mm
真空套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尝试一下上述原因。。。。。。。。。。。。。

网友:
如果是重要位置,就可以考虑报废,不会带来大损失

网友(2011-03-03):
管材出现椭圆 、你看一下原材料的熔指、挤出机、牵引机的输出稳定吗?管材出现气泡你原材料是不是没有烘干、一般原材料都需要80度烘干6小时。

网友(2013-12-09):
是不是没有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