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进口轴承的编码规则

楼主(2011-01-25):
1.前置代号 轴承的前置代号用于表示轴承的分部件,用字母表示。如用 L表示可分离轴承的可分离套圈;K表示轴承的滚动体与保持架组件等等。
    实际应用的滚动轴承类型是很多的,相应的轴承代号也是比较复杂的。以上介绍的代号是轴承代号中最基本、最常用的部分,熟悉了这部分代号,就可以识别和查选常用的轴承。
    2.基本代号 (类型代号,尺寸系列代号,内径代号) 基本代号用来表明轴承的内径、直径系列、宽度系列和类型,一般最多为五位数,先分述如下:
    1)轴承内径用基本代号右起第一、H位数字表示。对常用内径d=20~480mm的轴承内径一般为5的倍数,这两位数字表示轴承内径尺寸被5除得的商数, 如04表示d=20mm;12表示 d=60mm等等。对于内径为10mm、12mm、15mm和17mm的轴承,内径代号依次为00、01、02和03。对于内径小于10mm和大于 500mm 轴承,内径表示方法另有规定,可参看 GB/T272—93。
    2)轴承的直径系列(即结构相同、内径相同的轴承在外径和宽度方面的变化系列)用基本代号右起第三位数字表示。例如,对于向心轴承和向心推力轴承,0、1 表示特轻系列;2表示轻系列;3表示中系列;4表示重系列。各系列之间的尺寸对比如下图所示。推力轴承除了用1表示特轻系列之外,其余与向心轴承的表示一致。
    3) 轴承的宽度系列(即结构、内径和直径系列都相同的轴承宽度方面的变化系列)用基本代号右起第四位数字表示。当宽度系图13-4直径系列的对比列为0系列 (正常系列)时,对多数轴承在代号中可不标出宽度系列代号O,但对于调心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宽度系列代号0应标出。  直径系列代号和宽度系列代号统称为尺寸系列代号。
    4)轴承类型代号用基本代号右起第五位数字表示(对圆柱滚子轴承和滚针轴承等类型代号为字母)。
    3.后置代号 轴承的后置代号是用字母和数字等表示轴承的结构、公差及材料的特殊要求等等。后置代号的内容很多,下面介绍几个常用的代号。
    1)内部结构代号是表示同一类型轴承的不同内部结构,用字母紧跟着基本代号表示。如:接触角为15°、25°和40°的角接触球轴承分别用C、AC和B表示内部结构的不同。
    2)轴承的公差等级分为2级、4级、5级、6级、6X级和0级,共6个级别,依次由高级到低级,其代号分别为/PZ、/P4、/PS、/P6、/P6X和/PO。公差等级中,6X级仅适用于圆锥滚子轴承;0级为普通级,在轮承代号中不标出。
    3)常用的轴承径向游隙系列分为1组、2组、0组、3组、4组和5组,共6个组别,径向游隙依次由小到大。o组游隙是常用的游隙组别,在轴承代号中不标出,其余的游隙组别在轴承代号中分别用/CI、/CZ、/C3、/C4、/CS表示。

网友:
有用的知识。
、、、、、、、、、、、、、、、、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