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小型机床的安装需要地脚螺栓么

楼主(2011-01-25):
部门需要安装几台小型机床,安装筹划的工作落到我的头上。因为设备小,不值钱,因多种原因付款后厂商都不管安装调试,打电话问安装的事情,都说不需要地脚螺栓,拆开直接用即可。

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侠指教下此类设备地脚螺栓不用可以么, 自己安装需要准备些什么?防震垫铁?
设备包括:

JZ-25 & ZX7032 (钻铣床) (麻烦复制链接地址到地址栏回车打开)

CJM-250 (车床)

T-320 (带锯r)

网友:
250车 用防震地脚

其余的就用自带的可调地脚。

机床还是垫平为好,千万不要垫3个脚,否则变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推荐个防震地脚的牌子吧。谢谢

网友:
很多设备装个可调脚轮就行

网友:
小机床一般用膨胀螺钉的

网友:
机床一般都带  地脚螺栓  。  直接用就可以了。
  而且你说的小型机床 重点是看你机床的精度要求高不高。如果精度要求高  加工的时候主轴转速高  最好是“挖洞”灌浆固定。

网友:
机床小,用防震垫足够了

网友:
可以用调整垫铁调平,原来我们车间的磨床就是。

网友:
需要的,如果是小的台式钻床就不要了,但是了,小铣床也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具体方案仍然待定,欢迎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
用可调垫铁。。。。

网友:
这要看你的设备加工的材质是什么,如果震动大加工精度高就需要打地脚螺栓加灌浆。其他加上减震调整垫铁就可以。但是不论何种方式都必须调整水平。

网友:
看楼主用设备加工什么啊
正常使用时不用打螺钉的

网友:
随便垫铁板,调水平就行了

网友:
zx7032应该不需要了 其他兄弟们补充

网友:
呵呵,好熟悉的设备
楼主你的这几个床都是属于家用型的(7032比家用高一点)。
用不用地脚螺钉关系不大。
在家里玩的话仔细做好防噪就行了

要求高的话买个水平仪,调好前后左右的水平就可以了。

玩这种家用床,上5imx工具版去看看,一帮人在玩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新年快乐!

网友(2011-04-19):
按规矩讲要装固定螺丝,并校正。

网友:
主要看是什么机床。多大。常加工的内容.比如刨床,往复冲击就需要可靠固定。如果是迷你车床钻铣床就不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