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效率与什么有关?谁有高效率电机(≥95%)的资料

楼主(2011-01-25):
如题,哪为师父有高效电机的设计资料,呵呵。
国外哪些电机厂的产品比较牛啊,电机效率很高

网友: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所谓的“高效”电机,其效率是相对于同功率的普通电机而言的。输入功率减去电机损耗才是输出功率,输入出功率之比就是电机的效率。电机的损耗,不仅仅包括电磁方面的损耗,机械损耗、风磨耗等杂散损耗也包括在内。对大电机来讲,其杂散损耗占电机损耗的比例就很小,所以电机的效率有可能设计的更高;因为大电机效率高后,会表现出很好的节能效果;所以一般大电机的效率就要求的较高。能达到楼主所提的95%,肯定是大功率电机。100KW以下的少见。不同功率电机,其效率就不同。美国70年代中期已出现了高效率电机,各主要电机制造商均有各自的高效率电机系列产品。这些产品效率各异,名称众多,均称自己的产品效率高于一般电机,使用户选型时带来不少困难。为此美国电机制造商协会(NEMA)根据市场实际产品的效率情况,经与用户组织、电力公司、政府部门以及一些州的节能计划代表等协调后,于1989年确定了第一个高效率电动机效率标准,即NEMA12-9,规定电机制造商生产的产品需达到或高于此标准所规定的效率数值才能称作为高效率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KW左右的电机   前辈有没有美国的那个标准??

网友:
俺不是你的神马前辈。最多只是你的学友兄长。
贴个‘NEMA 超高效效率标准表’.供你参考;

网友(点评):
呵呵,朋友你的资料很全啊,也比较热心!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