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电动机轴承过热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1-01-25):
 农用电动机一般选用小型电动机,在小型电动机中,一般前、后端均采用滚珠轴承。轴承发热是农用异步电动机最常见的故障之一。轴承发热,轻则使润滑脂稀释漏出,重则将轴承损坏,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就轴承发热的原因及处理方法介绍如下:
    1、轴承损坏。检查滚珠轴承的滚珠或滚珠轴承的轴瓦是否损坏。如有损坏应修理或更换。
    2、润滑油有杂质、太脏、油环卡住或牌号不对。应换油,查明卡住原因进行修复,油粘度过大时应调换润滑油。
    3、轴承室内缺油。应加润滑脂充满2/3油室或加润滑油至标准油面线。
    4、滚动轴承中润滑脂堵塞太多,滑动轴承中润滑油的温度过低或过高。应清除滚动轴承中过多的润滑脂,或将油室内的润滑脂充满至2/3。
    5、轴承与轴、轴承与端盖配合过松或过紧,太紧会使轴承变形,太松容易发生“跑套”。轴承与轴配合过松时可将轴颈涂金属漆,过紧时重新加工;轴承与端盖配合过松把端盖镶紧,过紧时重新加工。
    6、电动机两端盖或轴承盖没装配好,通常是不平行,造成轴承不在正确位置。将两端盖或轴承盖止口装平,旋紧螺栓。
   7、皮带过紧、过松或联轴器装配不良。调整皮带松紧度;教正联轴器。
   8、检修时换错了轴承型号。要尽快更换正确型号的轴承。

网友:
农机轴承的工作环境太脏了,这是它使用寿命不高的原因之一,同时,安装维护人员的素质不高,也是重要原因,安装轴承时很多是用榔头砸进去的,看着人揪心啊!

网友(2011-04-03):
其实造成农机轴承寿命不高的真正原因是,大家觉得他要求不高,所以价格给的低,润滑脂和密封选用差,造成轴承的使用寿命低;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