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画中的配合

楼主(2011-01-25):
请教各位大侠,动画制作时
假如做一个油缸的活塞动作其行程为60mm,怎么才能让活塞在缸底运动60mm就停下来??

网友:
要这样的效果,我常常用的方法是首先给两个面60mm的距离约束配合,然后在动画界面用鼠标拖动一遍,这时就有了有效地时间轴,再点播放即可;另外就是俩面重合配合,用"爆炸视图"功能沿轴线方向炸开60mm,然后用动画向导的“解除爆炸”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了,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还有一个高级配合可以使用,你可以设置配合距离是N到N+60  你拉到N+60的时候就拉不动了,回程也只能回到N的位置

网友:
用高级配合中的距离范围

网友:
嗯,谢谢了,我也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