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2010快速访问工具栏看不清

楼主(2011-01-25):
我的系统是win7的,装完AUTO CAD2010快速访问工具栏看不清,不知道怎样修改!请教高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OP,然后按ENTER,选“显示”》颜色。选择黑色~

网友:
是不是用的win7sp1啊 我装了sp1以后也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看不清?
是不习惯2010的界面吧,右下角有一个“工作空间设置”在里面选定经典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