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缠绕着我,苦寻不着方法

楼主(2011-01-25):
各位大侠,小弟心中一直有个问题缠绕着我,苦寻不着方法,图中尺寸如何测量40那个尺寸,并保证位置度(可以直接在车上测量),如解决,小弟愿出200大洋,以示尊重技术,真帖

楼主:
图中116为球面,还望大侠们支持

网友(点评):
看好了,谁解决你的问题,赶紧给人家200啊:-)

网友:
要测量还是出实体图吧 菜鸟看不懂啊

网友:
用测高仪或者取点记忆测量

网友:
40是指球心到底部凸台平面的距离?要求应在车上可直接测量?

楼主:
40是指球心到底部凸台平面的距离,凸面那个,球心和端面不是一个面

网友:
允许公差0.1mm,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嘛!数控车完全可以保证!

网友(点评):
数控车是没问题,可是要如何测量呢?

网友:
要在车床上测量就要做专用检具。

网友:
在车上直接测量有困难!如8#所说要设计专用检具!不过数控车保证0.1的公差问题不大!
看图上左边的要求Ra1.6的孔应该有尺寸精度吧!可以加工一个一端和孔配合一端和球面配合,球一定从中心剖开,和孔配合的圆柱要垂直于球剖开的平面!然后用10mm量程的百分表测平面和40或35台阶处的高度差!之前一定算好封闭环的公差!

网友A:
现在都怎么了 动不动就数控车床 普通车床就 加工不了吗  用普通车床加工 采用小溜班控制 0.1mm公差 基本是不用检测的 非要检测的话 简易楼猪用靠版加深度尺

网友:
靠板不一定放的平啊!

网友:
用数显深度尺+标准垫板可以测量深度40尺寸,何况你40的深度公差要求不是很高,数控加工一刀保证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数控车可以保证加工精度这点毋庸置疑,但测量用垫板的话如何保证垫板与球心的位置精度!楼主是要测球心啊!

网友:
推荐间接测量,尺寸链都忘了?还有,支持上楼,数控就那么好玩?普车这个活玩不了??

楼主:
我这个是往军工单位送的,平时就是用沈机数控加工的,下车后三坐标测量,孔和球是一次装夹完成的,球的位置度是0.03,两个长度保证是没问题,关键是球心的位置度要求,加工时球的中心已经被加工掉了,也就是说找不到球心,望各位大侠给出具体的实施步骤和方法,完事以后肯定奉上白银。

网友:
做个卡板,线切割出来,不算太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怎么了 动不动就数控车床 普通车床就 加工不了吗  用普通车床加工 采用小溜班控制 0.1mm公差 基本是不 ...

大哥,车球面哦!你普车,准备请几级车工来干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深度千分尺

网友:
加工一个与球面相配合的半球,再通过半球过球心的平面,铣一个与此面垂直的孔,作为伸进深度尺(或量块)与台阶面接触,如是批量大,最好再作一个量块,方便测量。其精度取决于半球与球面的配合精度和半球的加工精度。

网友:
数量少的话用量块加深度尺。数量大的话将深度尺改造下就可以。

网友:
我也觉得用深度尺加垫块就可以解决
图纸上球的中心和5mm深台阶面是不是在一起

网友:
你这个零件用直接测量的方法是很难办的,比较可行的方法是采用间接测量的方法测量,方法其实你在17楼已经说了。只是转变一下方法,假设圆心在理论位置。用3坐标测量反推(当然你要编个小程序计算)。不知能否解决问题。供你参考。

网友:
小弟觉得用普通车床都可以,用磨床磨出一块铁横跨顶面,用深度千分尺量。这样要数量多才划的来,因为那快放在上面的铁不是很好磨的,要求平面度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长度好保证,关键是球面和2-直径22十字孔,位置度0.03

网友:
看看我这个量具能不能用,车完工件后将此工装放入工件中,球面与车好的球面配合,下面直径为54的尺寸与加工好的孔配合,配合的尺寸公差可以自己控制下,然后从直径为10的孔中用深度千分尺测量球心与端面的尺寸(中间的孔是为了减轻量具的重量,可以自已选择),当然此量具加工好后可先在三坐标中测量,测出上平面是否在球的球心,如有误差可以加上这个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中还有两队十字孔,十字孔的中心和球心理论上重合,这个怎么搞,我们现在是(图中的两个)组合在一起加工的,只有干成品后拆开量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图中还有两队十字孔,十字孔的中心和球心理论上重合,这个怎么搞,我们现在是(图中的两个)组合在一起加工的,只有干成品后拆开量测。

网友:
图纸不详,有清晰图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