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液压钳之类的工具能把铁质的东西夹紧?

楼主(2011-01-25):
请教一下,有没有液压钳之类的工具,能达到把上面这个铁质的东西夹紧的效果

网友:
零件变形要求压力并不大,机械杠杆机构就可以实现。

网友:
对!用机械杠杆类的机构可以的!

网友:
肯定有,就是有点大才小用

网友:
怎么下下来是这种东西啊

网友:
这就要看你这种产品的材质是什么?经过怎样的热处理?有硬度就可以计算出张力,再根据实际情况就可以设计出合理的夹具

网友:
做个龙门架,用丝杆压下去好了

网友:
只要有气源,加个气液增压缸及钳口就可以了。

网友:
       办法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