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质锻造毛坯,需存放1个月,不涂防锈油,如何通过控制温度和湿度等防止锈蚀?

楼主(2011-01-25):
钢质锻造毛坯,需存放1个月,不涂防锈油,如何通过控制温度和湿度等防止锈蚀?
温度方面是冷库爱锈,还是暖库爱修?

网友:
个人感觉主要是和环境的湿度与环境温度有关系。
温度只要不是太高(几十度)的话就不容易氧化。其实锻件锻造后表面会有一层氧化层,FE3O4会阻止氧气与铁发生反应。只要保证空气干燥。温度不太低(以免产生凝结)。一个月应该问题不大
纯属个人看法,没有实验过哈。

网友:
控制好环境湿度就可以。

网友:
建议磷化一下 就不会生锈了

网友:
锻件没关系的,本身就是氧化皮一层,要加工掉的。实在怕,就涂防锈油,或者防锈底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磷化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有一些毛坯面最终要保留到成品。
2.防锈底漆是怎么回事?

楼主:
是不是正常情况下,毛坯比成品容易生锈。

楼主:
涂防锈油的防锈效果一般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1.温度不太低(以免产生凝结),多少算不太低?
2.存放的库房的温度要在什么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磷化就是 用药水泡一下 具体在这里说不明白的 你百度一下吧

网友:
一般5到10度以上.这还与大气的相对湿度有关。比如夏天要下雨了。水管就有水珠凝结。而此时水温比较高,就是空气的湿度过大。

网友:
只要封存好
个吧月是没有问题的
仓库保持干燥与通风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的热心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夏天能干燥吗?

网友:
我来贡献一点吧!
我们有些外贸出口锻件制品在有些时候是毛坯面的,我们只是经过喷沙处理就有可以发货(当然有时也是有一些机械加工的)。方法是在喷沙处理后用亚硝酸钠并少许碳酸氢钠溶液浸泡一下就可以的了!

楼主:
“如果没有要求,你完全可以锻件机加工生产之前做一次喷砂处理,这样又好看又没有锈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机加前进行喷丸,领导觉得浪费,想论证一下是否可以不让他生锈。

网友:
干燥 用防锈膜包装 温度恒偏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