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数显表读不出数

楼主(2011-01-25):
铣床摇X.Y数显表不动了,线路好的啊。有谁会修啊?

网友:
看以下光栅尺、磁栅尺或码盘是不是有问题!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位置测量装置!一般就这三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普通铣床上的啊!那天停电了第二天去数显表上显示满屏F。我把它调回坐标系,然后摇下机床数显表的数不动了

网友:
那个牌子的数显???????????我以前用的是SONY!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的你也遇到过这种啊

网友:
有过一次!不过从新启动一次就好了!你可以看以下说明书!以前没听说过这个牌子啊!德国的吗?

楼主:
谢谢你!我再看看我问过好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